新手求教固定翼降落问题

楼主(2021-02-27):
模拟器上练了2天,还是不会降落。主要是找不准跑道,和控制不好高度。请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可能你飞行时没有老鸟带飞,模拟器你飞的什么,用的什么场地,建议用凤凰的模拟器比较好练习,场地选择带跑道的,视角始终看到地面

网友B:
还得多练,我是飞了好久才能精确降落的

网友C:
是不容易,不如先练吊机吧

网友D:
我从来没练过模拟器。模拟器只能练习副翼、升降、方向三个操纵自然反应不错舵。降落的前提是基本功:四边航线,四边航线要求是等高、直角。等高可参照飞行场地的树、建筑物、电线杆等。操控千万不要跟着飞机跑,而是人操控飞机,反应要提前,等观察到飞机动作再打舵已经晚了,舵量要小,要精准。

网友E:
离地不高了,关机,掉下来。草地就可以了。先练飞,能飞好了,就能练习起降了。开始飞,手抛草降!

网友:
找架塞斯纳,草地起降没问题会了再练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飞行时没有老鸟带飞,模拟器你飞的什么,用的什么场地,建议用凤凰的模拟器比较好练习,场地选择带跑 ...

用的G7,机场图,赛斯纳,没有老手带。找不好飞机的距离,完全没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多练,我是飞了好久才能精确降落的

哦哦,明白了,那再多练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容易,不如先练吊机吧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从来没练过模拟器。模拟器只能练习副翼、升降、方向三个操纵自然反应不错舵。降落的前提是基本功:四边航 ...

好的,四边,8字都还行了。我再多练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离地不高了,关机,掉下来。草地就可以了。先练飞,能飞好了,就能练习起降了。开始飞,手抛草降!

我还是先多练练草降

网友:
看是啥飞机了,上单翼练习机可以自动回正所以特别简单,只要控制油门和升降舵就可以了,推荐练习这种。

网友:
这个只能靠练,两天才多少时间。

先保证安全落地,再努力控制落地区域,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G7,机场图,赛斯纳,没有老手带。找不好飞机的距离,完全没感觉

那张图透视效果不好,换张地图,EVERGREEN那个。

网友:
还是找个合适的大机场,随便什么方向都能入……多降几次估计好很多,最近机场难找,好的更难了

网友:
一条回复被吞了,我说让你换个EVERGREEN机场地图。

网友:
练通场飞行,控制高度,越底超好。

网友F:
飞到接近着陆地点上方,保持一定高度,大约5~10米,然后关油门,让飞机滑降,然后控制姿态,这样会比较容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到接近着陆地点上方,保持一定高度,大约5~10米,然后关油门,让飞机滑降,然后控制姿态,这样会比较容易 ...

重的飞机或许行,涵道什么的,滑翔比大的飞机绝对要吐血的,等后悔了再补油,往往已经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到接近着陆地点上方,保持一定高度,大约5~10米,然后关油门,让飞机滑降,然后控制姿态,这样会比较容易 ...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四边,8字都还行了。我再多练练

四边能行就可以低空通场,能做到膝盖那样高度的通场,关闭电机就能降落了。

网友:
关键还是要多练模拟器

网友:
论坛搜索 戴氏第一飞行学校 (大概是这个题目,或者直接搜戴氏),我最近也在练习入门,这教科书确实是教科书!

网友G:
我之前练习模拟器很长时间了,就是练不出来,觉得找不到门路。看了1/3的教材,立马上手四边航线,高度也控制住了,也不再害怕看不清楚飞机姿态。关键诀窍:第一打副翼用点控的方式操作,不要一直压着不放;第二用油门而不是升降舵控制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练习模拟器很长时间了,就是练不出来,觉得找不到门路。看了1/3的教材,立马上手四边航线,高度也控 ...

感谢分享,我也想找个教材看看,我去研究研究。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我也想找个教材看看,我去研究研究。

教程的目标是5天实现单飞,高效率少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教程的目标是5天实现单飞,高效率少弯路

我今天看了40多页,太牛了!好多错误的理念都转变了。你那有特技的教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看了40多页,太牛了!好多错误的理念都转变了。你那有特技的教程吗?

美国官网有一些免费的,全套的要收费而且是英文版

网友:
只要不退魔,不管是玩了多少年的大神,其实大家都还在练飞行技术永无止境。

网友H:
新出的系列从书,推荐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出的系列从书,推荐购买。

好的,谢谢

网友I:
我已经失去信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已经失去信心了。

我已经能在模拟器降落了,多练多总结,还有戴氏的教科书也不错

网友:
这书有没有电子版啊,谢谢

网友:
新手上来不要乱飞,航线概念清楚,严格按照航线走,你会发现不知不觉就会了,切忌满天飞舞。
基本功不练,再宽的路你都会撞马路牙子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出钱下载了这2本书,一本基础飞行,一本特技飞行,有需要的和我联系,我好想还不能在这里发帖

网友:
我出钱下载了这2本书,1本是基础教学,一本是特技飞行教程,有需要的和我联系

网友:
我自己的体验,及从身边模友成长的历程看,多实践练习,有老手带是比较有效的技术提升路径
前面有不少行家分享了降落的要领,都是有用的,我也说说自己的观点:。
首先,航线的观念是一定要有,而且最好养成规范飞航线的习惯,尤其是降落航线,
每个人的飞行场地千差万别,没几个人有标准的飞行跑道和空域,还有就是风的影响,
没事就多练低空慢速通场,先拿准降落的航线及速度和高度,对降落很有帮助的。

新手入门通常飞的是KT机、冲浪者、塞斯纳这类的螺旋桨飞机,基本是可以关掉油门飘降的,参考上门前辈们的建议练习,找到一个适合自己飞机的降落方式;
但到一些尺寸和重量比较大的飞机,就要看情况了,如果使用襟翼,一般情况下是不建议全关油门降落;
另外,一架飞机是否好降落,跟机型、起落架的构造等都有很大关系,不是教学书上能讲明白的,多请教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