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涂装EPO白板F22

楼主(2021-02-28):
因为第一次涂装不知道效果,底漆(胶水)也没喷,试试效果以后再买一架来喷好了

楼主:
后面自己再加了一些图案,感觉还没不加的时候好看

楼主:
因为这个模型是板机的三角翼混控,飞得很难受,所以自己魔改一下加多两个舵机下去单独控制升降平尾

网友A:
画蛇添足的五角星

网友B:
神马机子都上红五星,只能说明够土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蛇添足的五角星

一开始是喜欢那个骷髅头,而且还想上下机身尽量颜色分明一点。所以多点东西也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马机子都上红五星,只能说明够土鳖

因为五星够简单 又不麻烦 又想机身机腹颜色分明。

网友C:
效果不错哈!空中识别度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不错哈!空中识别度还是不错的

之前就是买了一台灰色的,飞远了点丢了姿态副翼打多了的变成倒飞都不知道,一拉杆就就俯冲轰炸机了

网友D:
红色座仓罩,够突兀的

网友E:
其实电调放在进风口散热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色座仓罩,够突兀的

我反而最喜欢就是这个座舱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电调放在进风口散热就足够了

不是故意挖孔放哪里的,这个版本的F22哪里涵道腰推换放电机座的地方。电调刚好在那个位置前后,我把电调接电机的三根线剪短了就直接放这里散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故意挖孔放哪里的,这个版本的F22哪里涵道腰推换放电机座的地方。电调刚好在那个位置前后,我把电调 ...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