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1/5歌利亚履带式自爆车(打印版、半木板版、半金属版)

楼主(2021-02-28):
建模断断续续用了半个月时间,主要是资料图片太少,三视图只找到一张尺寸很小的,然后打印了将近一公斤用了三天时间,组装起来比较麻烦,第一次测试的时候发现一侧电机没反应,换了个电机正常了。主电机是一对370电机,还有一个N20电机用来收放尾部的线轮,线的末端是一个小吊钩。

楼主:
测试视频

网友A:
哥们用什么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用什么3D打印机

AC的i3结构机器,打印质量比较一般,凑合能用

楼主:
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第一是驱动轮的齿比较长经常会卡履带,第二是悬挂用的弹簧只有第一个比较硬,导致车体前高后低,第三是370电机转速较高,用3S电池转速300,第四是N20电机转速经过减速后也很快,导致扭矩不足,不能吊起较重物体。

楼主:
做一点点内部结构

网友B:
全3D打印的 啊~!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3D打印的 啊~!厉害

全3D打印的反而比较好做

楼主(2021-05-17):
第二版将车体上平直的部件换成激光切割的椴木板,部件间的连接使用五十二个打印的角铁,打印件的重量从将近一千克将至三百克左右,节省了两天的打印时间,用了五块木板,其中一块是三毫米的,其余的是两毫米的。下一版计划把木板换成铝板或者钢板。

楼主:
【歌利亚履带式自爆车模型第二版(薄木板加打印件)-哔哩哔哩】https://b23.tv/JbKCCr

楼主:
下单八天,钢板终于到了,大部分件都没问题,十一个摇臂的孔位置错了,一侧的悬挂都没办法装齐。

楼主:
半金属版开始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