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助!直升机飞不起来!

楼主(2021-02-28):
请教大佬们,富丽420设置了K8后无法起飞,螺旋桨旋转正常。我该修改哪里呢?遥控器是T18然后飞机有很响电流声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搜了一下帖子,应该是螺距设置的问题

网友A:
啥都不懂你飞420,没人带很危险的

网友B:
螺距曲线,拉杆长度。建议看几天教程。螺距尺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曲线,拉杆长度。建议看几天教程。螺距尺没买?

螺距尺有的,不会用,我再多翻翻贴子吧,感谢回复

网友C:
尽量不要在室内试飞。把电调与电机的连线断开两条,推油门看一下螺距。

网友D:
新手先模拟器,再伟力110,逐步进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先模拟器,再伟力110,逐步进阶

同步进行,也买了伟力930,哈哈

网友E:
新手直接上420?听我建议先封存吧。飞下模拟器,螺距尺也不会用怎么装的机。多翻帖子研究。还有陀螺的修正方向我估计也没搞清楚。而且一上手还是开源控,细节不到位起飞基本秒炸,千万别伤到自己。研究透了再重新调机起飞,不然很容易炸到怀疑人生

网友E:
精确调零螺距以及小飞机无法用螺距尺的调试方法!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9950

K8,kbar 三轴 陀螺仪 完整调试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2354

你先把这两个帖子研究透。机械没调明白之前千万别盲目试飞,记得拆桨调机。

网友F:
螺距尺都不会用就要试飞了太可怕了这个。

网友G:
本地怎么着也能找到个直机模友吧,这个最快
要不就把电机线拔了,大、小桨下了按论坛里的帖子研究吧
新手上直机谨慎些

网友H:
应该是负螺距了,没设置好

网友I:
修正是对的! 6通道反向就能起飞了! 但是你能控制得住吧……

网友I:
还有先检查大桨夹方向没错吧?  顺时针方向。球头在前

网友J:
新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K:
千万注意安全,这玩意儿可不是开玩笑的,感觉你一直是负螺距

网友:
不会调螺距,这样试机还不炸,简直奇迹。。。楼主还是多看看教程贴再试吧

网友:
看着螺距没动啊,新手真的要小心,这个级别的打一下都不得鸟,找个空旷点的地方吧

网友B:
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这本书对你现在调机会有大帮助。要是找不到,你留个邮箱,我转给你

网友:
千万注意安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步进行,也买了伟力930,哈哈

伟力v930是四通机吧?k110和富丽420都是六通机

网友:
螺距设置正确,只要旋转就能飞起来

网友:
你要庆幸它没有飞起来

网友:
你要庆幸它没有飞起来+1

网友:
楼主小白,一定要多翻翻精华帖,积累基础知识。建议从小飞机开始,对遥控器的性能和操作一定要熟悉。
你要庆幸它没有飞起来+1

网友:
螺距不对。可能是负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这本书对你现在调机会有大帮助。要是找不到,你留个邮箱,我转给你

大佬可否发一份给我,感谢!39608201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都不懂你飞420,没人带很危险的

好的,手上有一个伟力930,平时都飞930,只是手痒想玩大的,感谢回复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不要在室内试飞。把电调与电机的连线断开两条,推油门看一下螺距。

好的,我再学习学习,感谢感谢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直接上420?听我建议先封存吧。飞下模拟器,螺距尺也不会用怎么装的机。多翻帖子研究。还有陀螺的修正 ...

好的,我再多学习学习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确调零螺距以及小飞机无法用螺距尺的调试方法!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9 ...

谢谢,我好好研究一下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螺距尺都不会用就要试飞了太可怕了这个。

一定要淡定,不要慌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地怎么着也能找到个直机模友吧,这个最快
要不就把电机线拔了,大、小桨下了按论坛里的帖子研究吧
新手 ...

小地方,不太找得到啊,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负螺距了,没设置好

我再研究研究,谢谢哈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修正是对的! 6通道反向就能起飞了! 但是你能控制得住吧……

我应该控制不住,哈哈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先检查大桨夹方向没错吧?  顺时针方向。球头在前

这个应该没错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新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好的好的,收起来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千万注意安全,这玩意儿可不是开玩笑的,感觉你一直是负螺距

好的,已经收起来了,我再研究研究,谢谢哈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伟力v930是四通机吧?k110和富丽420都是六通机

我也不是很懂,看着便宜就买了,要么再去买个110好了^0^~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