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450请大神指导

楼主(2021-02-28):
diy450..k8陀螺仪电脑调试正常...试飞十字盘舵机一高一低...各大神帮我指导一下

13636311424谢谢

网友A:
先吧模型删除了,重新建一个新的模型在开始调试吧,保证各个地方中立
K8启动的时候不要碰飞机,在自检
在看看情况吧

网友:
看看你的遥控器是不是动到副翼的微调之类的,实在找不到原因的话,K8可以只接尾舵机,十字盘舵机只接插接收机上面,你那个是有副翼

网友:
这点信息可能帮不到你,但问题估计是出在k8上,重新建立个模型试试吧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人電調這樣固定的

网友B:
机子是有副翼的,跟陀螺仪不匹配。K8十字盘是混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子是有副翼的,跟陀螺仪不匹配。K8十字盘是混控的。

k8十字盘是混控的?可以具体讲一下吗..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吧模型删除了,重新建一个新的模型在开始调试吧,保证各个地方中立
K8启动的时候不要碰飞机,在自检
在 ...

是k8..pc上的vb模拟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k8十字盘是混控的?可以具体讲一下吗..谢谢大神

有副翼飞机,是机械时代。陀螺仪只负责锁尾,十字盘靠那两个副翼来平衡,三个舵机是单通道单独做工的。现在无副翼飞机需要电子陀螺仪来混控,十字盘三个舵机共同来完成任务。

网友:
再检查调试过程,调试没问题试飞就舵机臂就不会有升降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k8..pc上的vb模拟器吗

新建模型是指遥控器上新建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副翼飞机,是机械时代。陀螺仪只负责锁尾,十字盘靠那两个副翼来平衡,三个舵机是单通道单独做工的。现 ...

那你的意思是说有副翼十字盘斜盘舵机连遥控器...而尾舵连接陀螺仪负责锁尾....直机的悬停全靠机械调试和遥控器调平......而无副翼全靠陀螺仪进行混控调平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有副翼不适用K8,KBAR是山寨VBAR的无副翼陀螺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