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为什么是反的,f405 wing

楼主(2021-02-28):
(无正文)

楼主:
晕,不能发视频

楼主:
水平线,机头往上水平线往下跑,机头往下,水平线向上跑。左右也是反的

网友A:
会不会飞控装反了

网友B:
调安装方向

网友C:
上下正常,左右也没有问题吧。摄像头向左,画面向右移。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飞控装反了

没有装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安装方向

怎么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正常,左右也没有问题吧。摄像头向左,画面向右移。是这样吗?

不是,摄像头还没装,是osd上面的水平线跟实际运动方向相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摄像头还没装,是osd上面的水平线跟实际运动方向相反

水平线就是不动的,水平线指地平线,机头朝下水平必须向上才能对准地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平线就是不动的,水平线指地平线,机头朝下水平必须向上才能对准地平线

你这样一说,还确实是

网友E:
是不是没做六面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没做六面校准

做了,就是罗盘校准不怎么会

网友F:
从照片上来看,你的飞控是竖起来装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做了,就是罗盘校准不怎么会

罗盘禁用吧。一般也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照片上来看,你的飞控是竖起来装的?

马泰克f405,针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罗盘禁用吧。一般也用不到

看到有的文章说要罗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摄像头还没装,是osd上面的水平线跟实际运动方向相反

摄像头维修后,镜头和板子装反了,旋转180度重新安装,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维修后,镜头和板子装反了,旋转180度重新安装,应该可以解决

不是啊,还没插摄像头

网友G:
引用 楼主:
水平线,机头往上水平线往下跑,机头往下,水平线向上跑。左右也是反的

机头往上水平线往下跑,机头往下,水平线向上跑。————》》说明你装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头往上水平线往下跑,机头往下,水平线向上跑。————》》说明你装对了

网友H:
水平线方向可以调整,跟随地平线或者跟随飞机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水平线方向可以调整,跟随地平线或者跟随飞机姿态

可能我比较习惯跟随飞机姿态,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线,机头往上水平线往下跑,机头往下,水平线向上跑。左右也是反的

就是这样的啊,线是和地面保持一致的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