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的控是选内置四合一的好还是选单协议然后再加外置四合一高频头好

楼主(2021-02-28):
单协议的便宜一些,不知道内置四合一高频头质量如何,还是外加四合一好一些

网友A:
        我用的t16的外置四合一高频头(无内置发射器),信号还是比较稳。自己一般是在操场飞,无遮挡一两百米从未掉过信号。四合一高频头无论内外置应该都是一样的,质量方面不用担心。
        至于选单协议还是多协议,因为我自己只用睿思凯的接收机(jumper的接收机也是睿思凯的accst协议的),所以感觉单协议应该就够用了。但还是建议选四合一的,以后好蹭飞友的飞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t16的外置四合一高频头(无内置发射器),信号还是比较稳。自己一般是在操场飞,无遮挡一两 ...

多协议就贵200。如果就玩穿越单协议上黑羊,你还玩固定翼建议不要差2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协议就贵200。如果就玩穿越单协议上黑羊,你还玩固定翼建议不要差200块

我主要看中opentx系统可以直接接电脑和树莓派图传识别遥控信号,哪怕是固定翼也打算以后上915,所以打算买单协议,我手里也没小飞机,多协议也没啥用

网友:
那就买单协议,内置高频头不论是单协议还是四合一,视距内的操控完全不必担心,但是建议对频后做一下频率微调。

网友:
多协议的,以后好蹭飞友的飞机

网友C:
开源控必须多协议,要不买它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源控必须多协议,要不买它干啥

有道理!

楼主(2022-03-11):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t16的外置四合一高频头(无内置发射器),信号还是比较稳。自己一般是在操场飞,无遮挡一两 ...

jumper的四合一外置高频头怎么更新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jumper的四合一外置高频头怎么更新固件

老版本需要电脑刷固件,后面的版本可以直接用遥控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