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X4 2021

楼主(2021-02-28):
今天

给TRX4换了新胎

透亮像真的亚克力车窗

大小共十块

小刀切之后用整形锉修整

为此花了三个多小时

翻滚架上的绳子

是手缠的凯夫拉线

翻车时非常耐磨

各种心情件

都是当时精挑细选的

–––––––––––––––––––

改了不少地方

减震、前后杠、灯光、轮子、配重、全套护板

用了三个XRS的散热风扇

其中包括一个用于车壳顶部散热

风扇可用隐藏在壳子外的开关控制

自制了双温显示

随时检测电机和电调的温度

––––––––––––––––––––

除此之外

还做了很多重量和重心的优化

备胎罩里的泡沫“轮胎”

车窗原来的真玻璃换成亚克力

为了获得更好的稳定性

两种重量的边桥配重块各买了一车份

方便测试、比较

还在工作室进行过极限坡度测试

并计划自制横纵双向坡度预警提示器。。。

虽然付出很多精力

但这才是模型的乐趣所在

网友A:
心情到极致,另外,横纵双向坡度预警提示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情到极致,另外,横纵双向坡度预警提示器是什么?

机型结构,功能是在一个特定角度时启动嗡鸣器,防止爬坡时翻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型结构,功能是在一个特定角度时启动嗡鸣器,防止爬坡时翻车

这套角度检测器是成品还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套角度检测器是成品还是自己做的?

还在设计图阶段,铝壳 + 一些电子件,自己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在设计图阶段,铝壳 + 一些电子件,自己做

其实要是体积不是一定要做的很小的话,做一个摆针,摆到指定角度就短路电路,蜂鸣器响起,这种机械式的也不错啊

如图,红黑固定,黄色是摆针。红黑黄都是导体,图中状态是水平状态,摆针撞到黑色就短路电路,蜂鸣器呱呱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要是体积不是一定要做的很小的话,做一个摆针,摆到指定角度就短路电路,蜂鸣器响起,这种机械式的也 ...

你说的很对,我也是这么设计的,但是考虑到机械的惯性,太顺滑可能出现误报,不太顺滑可能报警延迟,最后停留在设计图阶段了

网友B:
最近活动看了这车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活动看了这车不错

trx4原车性能就很稳定,也很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