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甲醇机,135元的老三叶发动机怎么样?

楼主(2021-03-01):
准备入门甲醇机,刚开始折腾想先了解一下结构和原理,入手了闲鱼135元的三叶36级和28机发动机,拆开36级的发动机,看了一下,很难拆,里面的润滑油都已经干成渣了,简单用酒精擦了一下,缸套似乎有伤,请问这种发动机能正常用吗?

网友:
能玩,挺好的,一分价钱一分货。有钱就买好发动机,省钱就玩三叶。以后再也没有国产甲醇发动机了,且行且珍惜!

网友A:
缸套没问题,自己挖老帖,关于磨合发动机的,磨合完成拆开清洗干净。

楼主:
请问缸套是不是应该能拆下来的?这个拿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缸套是不是应该能拆下来的?这个拿不下来

加热到100度左右,扫气口塞纸,转轴,用活塞轻轻一顶就出来了

网友B:
甲醇入门,OS46是最好的选择,不然容易失去信心。
135的发动机我有一台28级,拆洗时发现前轴承居然是开方式的,搞好上试车台,高速还行,低速很差,应该是前面的曲轴旋转阀密封不好。勉强磨合了2箱油,缸压还是挺足的,低速依然不好,换了别的化油器还是。也玩了近10台甲醇机了,国产进口都有,这是真是搞不定了。
有时间还得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缸套没问题,自己挖老帖,关于磨合发动机的,磨合完成拆开清洗干净。

我是先洗后磨,磨好了能不拆就不拆。

网友:
我入手一个28级的,调校的哭啊,最终放弃了在家吃灰,你可以看看我以前的帖子

网友:
好的机稳定好调,如果你不会因困难而退魔你可以玩,还是能用的。

网友C:
刚开始玩甲醇就是纯属想玩的话 三爷的25好玩又省心。纯属捯饬的话36玩玩挺好。 如果是准备玩儿甲醇动力,三爷直接跳过直接上 OS46 那才是真的选择。毕竟你绕不过这个,早买晚买都是买。

网友:
我买了2个 用的自己配的油  原来的小油针是柱型的  用电钻夹好 磨成针尖型的 调试时 要在高转速时调小油针<混合比> 很稳定很暴力很经济 很不心疼 比那些小汽油机强太多了 割草机都能改航模发动机 不要迷信 不要曼从 离开价钱谈性能都是耍流氓都用高大上那就失去DY的乐趣了

网友D:
28与36的用什么尺寸的桨磨合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甲醇入门,OS46是最好的选择,不然容易失去信心。
135的发动机我有一台28级,拆洗时发现前轴承居然是开方 ...

就是折腾着玩,要说省心省事还得电动,甲醇的优势是小排量油机,大排量还得汽油机

楼主:
准备先用酒精泡两天清洗清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折腾着玩,要说省心省事还得电动,甲醇的优势是小排量油机,大排量还得汽油机

对我现在来说 甲醇机最大到40级或50级 再大不如飞35cc了 25级小练习机最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我现在来说 甲醇机最大到40级或50级 再大不如飞35cc了 25级小练习机最好玩

那个135块的只有21/28/32/36级,哪个比较好一些?或者说一般那个级别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28与36的用什么尺寸的桨磨合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玩甲醇就是纯属想玩的话 三爷的25好玩又省心。纯属捯饬的话36玩玩挺好。 如果是准备玩儿甲醇动力,三 ...

os和三叶材质和精度肯定差不少,价钱差的更多,如果三叶能用的话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毕竟这玩意一般用不坏,都是摔坏的

网友:
谢谢,这个图我收藏了。我的28明天磨合一下试试

网友:
今天测试了一下28的,能着车,不知道大车油针与小车油针具体拧多少合适,按大车拧1.5-2圈,小车1-2圈发动的。问题是着车后不动风门很快就熄火。有时着车拉大风门后也熄火。有一次着车后立刻开大风门竟然没有熄火,于是我开始拧大大车油针,打算富油磨合一下,但是大车油针都快拧下来了,转速仍然很高,没有明显的降低。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堵化油器进气口吸油时,油管里的油会随着螺旋桨的转动先吸进化油器再排回油管,只能转一半圈看快要排回去了就松开堵住的化油器进气口,这样才能吸油。这个现象刚开始启动的时候没有,着车又熄火几次后就发现了。再就是有时着车后不拉大风门,也不动各个油针,回会出现转速突然提高,然后熄火的现象。
麻烦各位高手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135块的只有21/28/32/36级,哪个比较好一些?或者说一般那个级别用的多?

可以上网看看,哪个飞机级别多就哪个级别的发动机多
15级用21
25级用28,32
30级用32,36

网友B:
油管里的油会随着螺旋桨的转动先吸进化油器再排回油管,
这就是漏气,活塞下行时,曲轴旋转阀密封不严。

转速突然提高
也是漏气,化油器喷油嘴处真空度不够用,吸油量总是变化,贫了就转速就高,再过分就熄火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油管里的油会随着螺旋桨的转动先吸进化油器再排回油管,
这就是漏气,活塞下行时,曲轴旋转阀 ...

谢谢,您说的第一个先吸油后排油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办法?第二个化油器漏气问题应该存在。我后来又清洗了一遍化油器,把所有用垫片的地方都改涂了免垫硅胶。刚刚又测试了一下,把小车油针调大了许多许多,然后就能正常着车不熄火了。暂时认为是小车油针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所以导致着车后马上熄火,而且之前油针都快拧出来还是不见转速变化的问题也应该与小车油针有关,调大小车油针后,拧小大车油针速度提高,拧大大车油针速度降低。
分2次富油磨合了将近200毫升的油。明天试试看磨合中高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说的第一个先吸油后排油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办法?第二个化油器漏气问题应该存在。我后来又清洗了一 ...

富油磨合中拍摄的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说的第一个先吸油后排油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办法?第二个化油器漏气问题应该存在。我后来又清洗了一 ...

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哦 活塞下行 前面主轴旋转关闭进气口 机匣中压力增大 然后扫气
主轴和前机匣内壁是靠油膜密封的 估计间隙在0.0几毫米 如果间隙大了 油膜密封不严 影响扫气 想办法减小间隙 不是没办法 只是成本大 机床镗圆 下套 再镗合适间隙的圆 再加工进气口  别的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哦 活塞下行 前面主轴旋转关闭进气口 机匣中压力增大 然后扫气
主轴和前机匣内壁是 ...

了解!镗孔下套是个办法,只是成本代价太大,这破机器玩玩就行。
我后来发现只要堵住进气口,然后快速拨动几圈螺旋桨,也能吸入一些油进化油器,必须是快速不能慢转。然后松开进气口再快速拨动几圈,基本能1-2把着车。明天继续磨合,边琢磨边学习调大小油针。

楼主:
清洗完顺滑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清洗完顺滑多了

连杆有点拆不下来吧?我买的6个里面有两个连杆与曲轴拆不下来,是活塞里的轴有点锈了,导致连杆不能完全偏向一边,所以连杆与曲轴的钉销也无法脱离。后来暴力拆下得以清洗。

网友:
刚才进行第二次磨合,其实也不算磨合,就是一直在调大车油针与小车油针。大车油针调到最高转速14700RPM左右,退1格转速14100左右,收风门到怠速,这时怠速4100RPM左右比较稳定。小车油针最多拧紧到3800RPM左右再拧熄火,最多拧松也差不多这个转速,再拧也熄火。但是3800RPM左右不稳定,有时怠速跑一下就会突然熄火,所以4100RPM稳定许多。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底小车油针富油点好,还是贫油点好?
小车油针调一会后,怠速时间长了点后,猛开大风门,转速会上升很慢,3-4秒,但是转速上到最高转速后,再迅速收风门,迅速开风门1-2次。这时猛开风门,怠速到全速的转速提升又会很迅速,感觉仿佛跟随性很好的样子。不过只要是再怠速一会再迅速开大风门,转速又会上升很慢。今天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何会这样,是整体富油吗?
请高手赐教!

网友:
转速上升很慢大概是富油了,怠速调不好正常,这大概就是三叶和OS之间的区别了,估计是精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杆有点拆不下来吧?我买的6个里面有两个连杆与曲轴拆不下来,是活塞里的轴有点锈了,导致连杆不能完全 ...

是的,拆不下来,没有硬拆

网友E:
用成品油很好调,怠速油针不要轻易动,富油磨车主油针调到两圈左右,正常运行主油针一圈半左右,我也是在闲鱼135淘的28

网友F:
你这是什么载机?看着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什么载机?看着不错

某宝上找的,翼展1.2米,配28的头有点重,哪家的飞机不方便说,有广告嫌疑,不过这飞机质量一般般,有钱还是上小金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某宝上找的,翼展1.2米,配28的头有点重,哪家的飞机不方便说,有广告嫌疑,不过这飞机质量一般般,有钱 ...

1.2都头重啊,我有个32的三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成品油很好调,怠速油针不要轻易动,富油磨车主油针调到两圈左右,正常运行主油针一圈半左右,我也是在闲 ...

这135元发动机到货的时候,副油针都是顺便拧上去的,有的拧到底,有的刚刚拧上几圈。说明书上也没有具体的说法,所以必须要自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某宝上找的,翼展1.2米,配28的头有点重,哪家的飞机不方便说,有广告嫌疑,不过这飞机质量一般般,有钱 ...

这个油箱是不是太靠前了,所以头重,应该在重心附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你这两张照片里小飞机的油箱最高点高于化油器进气口。我手里也有个小飞机打算装上28的发动机,但是发现油箱装好后,最高点都低于化油器进气口,这样是否会导致吸油不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