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船遥控器选择

楼主(2021-03-01):
想玩船就带一个控,每个MODEL对应不同接收,需要开模组2时,模组1的接收带电但是不动作,处于失控保护状态,哪个控有这个功能

网友A:
我只用过老天地飞8和新天7都有这个功能,其他不清楚。不过有时开模2模1会自动对频到模2上,所以我后来还是两个控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合一。。。。。。。。。。

高频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过老天地飞8和新天7都有这个功能,其他不清楚。不过有时开模2模1会自动对频到模2上,所以我后来还是 ...

就是带2个麻烦,救援一般用不上。天地飞这个功能不稳定,T8J也不行,富斯I6x也不行,但据说富斯高端控有,没用过,具体怎样不清楚

网友C:
带液晶的,有菜单设置的控都可以。
比如华科尔的devo10,可以把对码ID设为固定。然后模组1用一个码,模组2用一个码。对码ID变了,自然模组1就不控制了。

这个对码ID,D10上需要手动修改。更高级的控上应该可以跟着模组变。
另外,D10上如果对码ID设为随机,遥控器关机再开机,自然就会和之前的接收机对不上了,因为遥控器开机后ID随机改变了——好像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液晶的,有菜单设置的控都可以。
比如华科尔的devo10,可以把对码ID设为固定。然后模组1用一个码,模组2 ...

对码ID在哪改?不是开源控能改吗?富斯或FUTABA

网友(2021-06-16):
JR的高级控可以

网友:
【DIY消防救援船-哔哩哔哩】https://b23.tv/X7Ux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