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无动力输出

楼主(2021-03-01):
如题,2-3S用的电调,接了4S的电,然后就无法正常使用了

目前症状是,无动力输出,但舵机和第三通道可以正常使用

拆开观察电路,未见烧坏痕迹,想请教大家,可能性较大的是哪里损坏?

谢谢。

网友A:
mos损坏。几乎无维修价值。舵机可以用肯定没事,因为里面的稳压能耐压36v。mos就不一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损坏。几乎无维修价值。舵机可以用肯定没事,因为里面的稳压能耐压36v。mos就不一定了。

就剩稳压能用了。

网友:
同样烧坏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