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越机打转向的问题

楼主(2021-03-01):
我的穿越机,打左转向,飞机的姿态会变成右倾斜;打右转向,飞机会左倾斜,不能顺利的左右转。转向的同时,操控横滚杆,飞机才能左右转。调参方面没问题,左右转也没设置混控,都是单一通道设置。是哪里出了问题?请老手解答?

网友:
就应该是这样

网友A:
基础知识不牢啊
补课去吧,不要做伸手党

网友:
感觉,接错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础知识不牢啊
补课去吧,不要做伸手党

已补课了,但是不问出来,还真没发现,还有很多人也不懂

网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应该是正常的,方向副翼同时打就行

网友:
我懂了,50服务包你解决

网友:
遥控器设置要正确,不带桨。

网友:
请正确认识穿越机的飞行姿态

网友B:
转向是围绕机体Z轴的,如果Z轴没有垂直地面,相对于地面的倾角也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向是围绕机体Z轴的,如果Z轴没有垂直地面,相对于地面的倾角也就变了。

网友:
自己把机子拿手里把玩一下试试?机子前进时候整个往前倾斜的,这时候你打左转向,飞机当然是斜着转,结果不就变成右倾斜了???你转180度飞机还会直接变成上仰呢…

网友:
今天也在练手动挡注意到了这一点。大概是偏航时四个电机转速不一致加上机身倾斜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