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老机有改斜齿的吗?

楼主(2021-03-01):
声音区别大吗?有改过的兄弟吗?

网友:
450PORO用斜齿盘的多了去了,声音会小点。小机再这么声音大不到哪里去!
来自微站

楼主:
今天刚入了带止推的一体化轴承座,斜齿大齿盘,尾传动齿,电机齿,以及一系列改斜齿需要用到的配件,原来是主齿150T的,新的大齿盘是121T的,电机齿依旧是12T(只是直齿改斜齿)的话,定速标定要重新标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刚入了带止推的一体化轴承座,斜齿大齿盘,尾传动齿,电机齿,以及一系列改斜齿需要用到的配件,原来是 ...

150t直齿和121t斜齿是相同不变的,因为齿的模数不一样,电机齿直齿12t要比斜齿12t直径小,所以换上斜齿后齿轮比变了,要重新标定的。现在的12t斜齿配121t斜齿转速要比原来的高。

楼主:
等我到货了拍个声音的对比视频

网友A:
声音一样吵,降低转速,可以解决声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一样吵,降低转速,可以解决声音问题

嗯我看了下,450大齿才几毫米厚,不像550以及700级那么厚的大齿,估计变化不大,有种白花钱了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看了下,450大齿才几毫米厚,不像550以及700级那么厚的大齿,估计变化不大,有种白花钱了的感觉

他不搞点噱头,你怎么会心甘情愿的掏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