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有谁买过FMS的威利斯攀登者攀爬车吗?

楼主(2021-03-01):
请问各位有谁买过FMS的威利斯攀登者攀爬车吗?这车可玩性高吗?故障率高吗?感觉这车外形挺不错的,配上兵人很拉风,我一般情况下就跑跑越野,估计不太可能去攀爬。

网友A:
过小障碍没问题的,泥土路, 慢慢快,反正也跑不快,

网友B:
我买了,又卖了,壳还行,但是底盘完全不像,关键是价格真心不便宜,加点就能买易控,如果不求性能求仿真,首选恒冠悍马和田宫

网友C:
这东西适合对外观没什么极致要求,对性能也没要求,还有就是动手能力不行或者不想动手,价格又能接受的玩家买
所以看楼主的描述,我觉得可以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小障碍没问题的,泥土路, 慢慢快,反正也跑不快,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又卖了,壳还行,但是底盘完全不像,关键是价格真心不便宜,加点就能买易控,如果不求性能求仿真, ...

谢谢回复,悍马我也看了,我觉得稍微有点小贵,而且平常玩的时间不多,媳妇不让超2000,只能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适合对外观没什么极致要求,对性能也没要求,还有就是动手能力不行或者不想动手,价格又能接受的玩家 ...

总结到位!确实如此,我的追求不高,具有一定仿真性、维修简单、低故障率,价格还可以的,就能满足我的要求了,毕竟玩的时间都很少,更不可能去搞改装了。我那恒龙坦克买了两三年,但是下地不超过十次就是一个先例。

网友:
这比恒冠 田宫靠谱多了,那个说恒冠的是认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