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富斯这个遥控器怎么样

楼主(2021-03-01):
富斯 GT3B 遥控器,稳定吗?有没有什么小毛病

网友:
一直用gt2还不错。

网友A:
不建议,很老的控了,十年了,8节5号电池供电,现在主流是4节五号或者一节锂电池,功能倒是够用,但是尺寸和重量都不小,天线是焊上去的,不是插座,这个控我先后过手不下5个,好像有两个天线脱落过,现在手里还有两个,一个屏幕没了,一个方向抽风,我准备淘汰换小飞手了

网友B:
NB4 挺不错的 哈哈哈

网友C:
买个乐迪rc4g吧。我用了很多年了,现在不知道第几代了

网友D:
不错的,价廉物美,很稳定

网友E:
东西还行,就是太老了,可以看看小飞象的,这个比较新,目前价位性价比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东西还行,就是太老了,可以看看小飞象的,这个比较新,目前价位性价比大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很老的控了,十年了,8节5号电池供电,现在主流是4节五号或者一节锂电池,功能倒是够用,但是尺寸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NB4 挺不错的 哈哈哈

牛逼控价格喜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乐迪rc4g吧。我用了很多年了,现在不知道第几代了

好的,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价廉物美,很稳定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很老的控了,十年了,8节5号电池供电,现在主流是4节五号或者一节锂电池,功能倒是够用,但是尺寸 ...

请问一下小飞手手感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东西还行,就是太老了,可以看看小飞象的,这个比较新,目前价位性价比大哥

请问一下小飞手手感如何?还过得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小飞手手感如何?还过得去吗?

小飞手是个fpv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小飞手手感如何?还过得去吗?

小飞象,打错了,百来块去要啥手感,能用,功能够用就行,gt3b这个类型就一个感觉就是重,爬山时间久了手能感觉到

网友F:
这个控刷第三方固件就强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小飞手手感如何?还过得去吗?

百来块  塑料手感,主要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控刷第三方固件就强大了

刷啥?需要改装吗?但通道还是三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啥?需要改装吗?但通道还是三通

不需要改装,但把通道三改成旋钮就需要改一下,刷了固件可以支持8通道输出

网友G:
GT2性价比 比这个好,也是3通

网友H:
我用的gt5手感不错。闲鱼买新的性价比也很高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