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的matek f405-wing的使用之路

楼主(2021-03-01):
     一直玩**的飞控,这次听朋友忽悠上了matek的f405wing,以前玩穿越机用过f4,这次再挑战一下f405,把使用和装机和大家分享一下。
     f405拿到手是没有固件和焊接插针的,可以让卖家帮忙弄好,动手能力强的也可以自己diy,焊接插针简单甚至可以用多少焊多少,固件刷写稍麻烦,f405不能用MP来刷写固件,可以用bf的地面站来刷,具体步骤论坛大佬有好多教程,大家可以自己搜索,这次主要以一个小白的角度来说说使用过程,装机过程以及注意事项。
     前面说的刷写固件可以看论坛大佬的帖子,调参过程大佬们说的也很详细,可以多看不同大佬的帖子,多总结一下可以少走很多弯路。重点是1.每次的参数设置后都要在全部参数列表那里再次写入参数,这个一定不能忽略;2.gps可以使用serial3或者serial4端口,不管使用哪个都要在全部参数列表里禁用另一个,这个设置在其他大佬的帖子里也提到过,同时固定翼可以不使用罗盘功能,这个在指南针选项里把有关罗盘的对勾都去掉,硬件连接的时候不要连接sla和sdl两根线;3.这次装机使用在x6上,副翼舵机只有两根线,在设置里设置好就行,同时记得要写入参数;4.失控保护一定要设置,过程很简单,有单独的失控保护选项,细节大佬帖子里也都有;5.模式开关也很重要,本人用的14gs 要通过两个开关设置混控才能实现六种模式;6. 图传和摄像头没什么难度,买宽电压的最好,插在对应通道即可;7. osd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设置。 装机过程不复杂,首先飞控最好装在整机重心处,连线插好美观即可。关于飞控解锁,论坛大佬在帖子里说了很多关节设置参数可以解锁的地方,这个大家自己看,这里只说一下自己的使用过程,首先gps一定要收到6颗以上卫星,这个是前提,否则会有提示,其次,gps速度,这里不能解锁会提示gps速度快,这个只能放在地上静止不动即可;在我的一次使用中解锁时提示logging failed 经查询是tf的问题,找了一张卡格式化完成装上就没问题,关于这个大佬帖子没提,不知道是不是个例。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自问模式下舵量小,这个一直没研究会明白在哪里调。有知道的朋友还望不吝赐教。
       最后就是愉快的飞行了,等首飞完成上视频。

网友A:
听起来好麻烦,还是A控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好麻烦,还是A控简单

确实 要设置的很多。但是功能强大

网友B:
太简单了,能不能出个手把手的教程,教教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简单了,能不能出个手把手的教程,教教小白

手把手教程论坛大佬有,不敢班门弄斧,这个也只是说一个流程,和一些调试试飞的小问题,大家借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把手教程论坛大佬有,不敢班门弄斧,这个也只是说一个流程,和一些调试试飞的小问题,大家借鉴

大佬,能不能录个详细一点的视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不能录个详细一点的视频啊

改天录一个。献丑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天录一个。献丑啦

,给我这样的小白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我这样的小白学习学习!

一起学习。

网友:
日志禁用掉,有个界面可以调roll pitch yaw等pid  调大p值,自稳舵量就大了

网友C:
禁用日志就不用tf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禁用日志就不用tf卡了

OK。明白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好麻烦,还是A控简单

我已经出了全套的2.0+433+miniAAT。每次出去和摆摊似的

网友D:
舵量小是没调节PID。试试自动调参,从默认等级6(好像是6)开始,不够灵活就增加到7。

网友E:
Matek wing系列飞控飞固定翼确实是方便得很,配合ArduPilot固件的强大,飞固定翼爽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tek wing系列飞控飞固定翼确实是方便得很,配合ArduPilot固件的强大,飞固定翼爽得很。

这几天准备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量小是没调节PID。试试自动调参,从默认等级6(好像是6)开始,不够灵活就增加到7。

好的。谢谢。我在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出了全套的2.0+433+miniAAT。每次出去和摆摊似的

确实是。每次出去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tek wing系列飞控飞固定翼确实是方便得很,配合ArduPilot固件的强大,飞固定翼爽得很。

默认参数可以么?还用调什么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默认参数可以么?还用调什么吗?

默认参数可以飞,相对比较保守,但适用大部分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默认参数可以飞,相对比较保守,但适用大部分飞机

好的。谢谢您

网友:
越来越多的模友用上了F405-wing并分享经验,后面的朋友就不用摸黑自己鼓捣啦。

网友(2021-08-09):
感谢楼主,F405 Wing一直没把GPS设置出来,原来是要设置serial 3或4,B站视频都没说到这个,我就一直设置serial 5,买了四五个GPS,呵呵。
以后多来学习,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