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寸涵道机配什么螺旋桨比较好?

楼主(2021-03-01):
      请教论坛里的各位大佬和装过涵道机的飞友,大家都是用什么螺旋桨?
      目前自己用过乾丰 D75三叶桨、乾丰 D76五叶桨、火山口模型的三寸函道桨。五叶桨续航太短,从满电到单片3.6v只有两分钟左右;火山口模型的桨动平衡太差,精度也低,会划伤涵道圈。目前就感觉乾丰D75还比较满意,不知道各位飞友都用的什么桨?

网友A:
买乾丰的就没错了,五叶浆震动会比较大,三叶效率高

网友B:
我用的最下面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乾丰的就没错了,五叶浆震动会比较大,三叶效率高

谢谢大佬。乾丰的五叶桨用起还挺稳的,就是续航实在太短了,以后除非挂狗否则应该不会再用五叶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最下面这种。

就是最下头那种桨把函道圈刮花了。那种桨感觉精度不高,有些和函道圈贴合的不错有些就直接刮着了。

网友C:
涵道桨和用普通3028这种桨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涵道桨和用普通3028这种桨有啥区别?

        涵道机要重一些,所以螺旋桨要考虑效率高和拉力大。而且还有螺旋桨和函道圈配合的问题,一般函道桨都是平头的,常规机架一般用尖头桨减少桨尖诱导阻力,所以常规桨和函道桨最好还是不要混用。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请飞友们指正

网友:
我觉得3045平头最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涵道机要重一些,所以螺旋桨要考虑效率高和拉力大。而且还有螺旋桨和函道圈配合的问题,一般函 ...

我也感觉3045暴力一些。4叶和6叶比较适合3s 4s的把 非常稳。

乾丰的3052 那个尖尖的也不错啊 和d75没多大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感觉3045暴力一些。4叶和6叶比较适合3s 4s的把 非常稳。

乾丰的3052 那个尖尖的也不错啊 和d75没 ...

我用3045飞的时候感觉拉力是挺不错的,但这桨是小厂出的,动平衡实在不敢恭维,而且还刮伤函道圈,所以不太敢用这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