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FUTABA 16/18控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1-03-01):
模型:电动固定翼,问题:在控上如何设置,不推油门,只需拨动一个档杆 ,螺旋桨怠速旋转?

先谢谢了哈!

网友A:
这样有啥用。14sg有一个油门怠速,可以设置指定一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有啥用。14sg有一个油门怠速,可以设置指定一个开关

找不到在哪个选项

网友B:
14用那个THR CUT选项,16、18用油门熄火选项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用那个THR CUT选项,16、18用油门熄火选项来设置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设置一个飞行模式在这个开关上,然后把这个飞行模式的油门曲线开始位置抬高一点点,就行了啊,当然cut方法也可以,有很多种方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