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射飞机出手后大翻滚

楼主(2021-03-01):
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是遥控飞机我好理解,肯定是升舵问题,可是这个飞机手掷飞行平稳,自己也找了重心,就是出手后翻滚

楼主:
上面是视频资料,请老师们指点下

网友A:
尾巴下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下压不够

调整了发现不起作用,或许调的有点小

网友B:
弹射时机翼要倾侧,左滑翔的向右倾侧,右滑翔的向左倾侧,一般要倾侧20到60度,最佳倾侧角度由试飞效果确定.

楼主:
多多谢老师指导,明天试下我,这个直接划了一个圆圈在起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射时机翼要倾侧,左滑翔的向右倾侧,右滑翔的向左倾侧,一般要倾侧20到60度,最佳倾侧角度由试飞效果确定.

多谢老师指导,明天我试下,今晚在飞有个陌生朋友也感兴趣,带他一起飞,我这个直接画圈了在起飞点,我传的有视频在优酷,上面有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弹射时机翼要倾侧,左滑翔的向右倾侧,右滑翔的向左倾侧,一般要倾侧20到60度,最佳倾侧角度由试飞效果确定.

    弹射飞行之前,首先要反复手掷滑翔调整下滑角、调整盘旋半径。... ...  就像徐老师所说,上面两照片,一定是模型左盘旋所以模型弹射前机翼向右倾侧。倾侧的角度、迎风的角度、向上的角度,以及弹射的力量,都要有目的的多次细心调整。...  ...

网友C:
刚看了视频, 推杆不够,还是有机翼的加强三角条应该用4*4或5*5的桐木轻木条,加工成三角条比机翼根弦短10MM加强,加工成流线形,您那个加强条正面看风阻太大。重心一般在离后缘10MM,竞时模型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离重心远的位置能轻就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看了视频, 推杆不够,还是有机翼的加强三角条应该用4*4或5*5的桐木轻木条,加工成三角条比机翼根弦短10M ...

多谢老师指导,我也考虑过可能是加强片的问题,今天在做一个,把这个改小些试试,还有就是飞机制作始为了省事,增大尾翼与机身接触面垂尾做了加长,后来考虑或许不可取,还有翼型我用的2mm轻木片做的,可能翼型打磨时还是太薄了,没出效果,今天修改下图纸,试试再,多谢老师悉心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老师指导,这两幅图受益匪浅,很多时候还是自己接触的少,飞行的少,我总以为飞机出手就是直着走的,通过两位老师指导自己也有所领悟,下午出去再进行试飞,调整试试,也准备把这个飞机修改下在看看飞行情况,这是我激光切割的手掷,用了类似的机身结构,做了加强片想着学生们训练机翼总是与机身摔分离,这样确实不会摔来了,这个结构可能在手掷飞机上影响不大,在弹射飞机上两个小加强片可能会有更大阻力吧,下午也修改下尺寸

网友C:
估计您还没明白。我也找不到合适的图,参考下P2B机翼的三角加强条。

网友D:
上图 这两个小加强片将增加小弹射模型飞机的迎面阻力。

上图  不用加强片也可以很牢固的粘接安装机翼。

在机身处用小刀细心地切削一个与机翼上反角相同吻合的凹槽,再粘接机翼。(仔细看照片中使用的工具)
    早年的弹射模型滑翔机都是这样制作的。当年的快干胶使用赛璐璐碎下脚料浸泡在香蕉水(硝基稀料)中,溶解后作为航空模型胶水使用。强度比现在的502 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您还没明白。我也找不到合适的图,参考下P2B机翼的三角加强条。

看到了,就是机翼翼根的位置与机身连接的位置加强,多谢老师,耐心指导俺这笨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图 这两个小加强片将增加小弹射模型飞机的迎面阻力。

上图  不用加强片也可以很牢固的粘接安装机翼 ...

是的,我有个朋友说那时胶就是自己配的同别人打坏的乒乓球配什么,我修改了那个老师,然后把尾翼的长度减小3cm,这样飞机的重心不用配重就直接在机翼后缘12mm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图 这两个小加强片将增加小弹射模型飞机的迎面阻力。

上图  不用加强片也可以很牢固的粘接安装机翼 ...

尾翼也用的1mm轻木片,机翼用的3mm轻木,机身用3mm桐木,这几天我有空再多练习下,多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图 这两个小加强片将增加小弹射模型飞机的迎面阻力。

上图  不用加强片也可以很牢固的粘接安装机翼 ...

老师这个切割的方法值得学习,我以前手拿着切不好切,这样好处理得多了,看来老虎台工作少不了啊,昨天有个朋友也给我说,安装机翼了自己如果做个安装台,效率会提升不少,想想确实如此,虽然制作麻烦,但是对安装飞机提升精度确实有帮助应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尾翼也用的1mm轻木片,机翼用的3mm轻木,机身用3mm桐木,这几天我有空再多练习下,多谢老师

尾翼也用的1mm轻木片(得用强度大一点的,如果强度差,弹射爬升时变形,导致爬升轨迹改变),机翼用的3mm轻木(强度也不能差,同水平一个道理,我们用桐木都是4-5MM)。机翼用料太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刚看了视频, 推杆不够,还是有机翼的加强三角条应该用4*4或5*5的桐木轻木条,加工成三角条比机翼根弦短10M ...

重心后面,距离重心远的部分(机身后段、平尾、垂尾)在保持强度的情况下,越轻越好。多说一些:尾力臂长度,大于机头到重心的位置,每增加一份重量,要保持重心不变,重心前面要成倍的增加配重。

网友E:
要解决模型出手后大翻转,在调整平尾仍然不奏效的情况下,也可以试试减小机翼的安装角。多数情况下,好飞的弹射模型,安装角在0度到2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心后面,距离重心远的部分(机身后段、平尾、垂尾)在保持强度的情况下,越轻越好。多说一些:尾力臂长 ...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翼也用的1mm轻木片(得用强度大一点的,如果强度差,弹射爬升时变形,导致爬升轨迹改变),机翼用的3mm轻 ...

受教了老师,我自己的话也感觉1mm轻木片强度不够,后来我用激光切割后,被切割的表面被碳化,强度增加了,不影响,如果是用刀雕刻出来的不行,我试过,我想着尾翼用轻木减轻重量,这样头部就不用配重,以前我用的桐木片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解决模型出手后大翻转,在调整平尾仍然不奏效的情况下,也可以试试减小机翼的安装角。多数情况下,好飞的 ...

老师说的安装角是不是这个机翼与机身的夹角,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说的安装角是不是这个机翼与机身的夹角,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安装角,就是机翼翼弦与机身纵轴的角度。按你的图来说,是这个角,只是你比量的角度是负值,你这个角转180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角,就是机翼翼弦与机身纵轴的角度。按你的图来说,是这个角,只是你比量的角度是负值,你这个角转18 ...

多谢老师,清楚了

楼主(2024-03-01):
引用 网友C:
尾翼也用的1mm轻木片(得用强度大一点的,如果强度差,弹射爬升时变形,导致爬升轨迹改变),机翼用的3mm轻 ...

多谢,老师指点,有空再做几个玩玩,这些小飞机强身健体很不错

网友(2024-04-14):
反复讨论,多次调整!

网友:
翻滚,说明你的飞机飞行速度较高时,会出现导致机翼失速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