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副翼系统与有副翼系统

楼主(2021-03-01):
无副翼系统说是更灵敏灵活,节能,机动性更好,更简洁,但听说好像比较消耗舵机是真的吗?

有副翼系统,多了一套机械部分,机动性差了点,但听说3桨旋翼头和4桨旋翼头可以不用3轴陀螺仪也能正常飞,是吗?

网友A:
无副翼维修起来更方便。因为配件少。fbl相对有副翼是不会消耗舵机的,dfc才消耗,不过现在380级别往上好像没有dfc版本出来了。
三桨和多桨无副翼都一样都需要三轴陀螺仪或者飞控才行lz入魔10多年了

网友:
无副翼就是用比如mb、vbar此类的陀螺仪来模拟副翼和陀螺效应了,带来的好处就是旋翼结构简化和灵敏度调节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维修起来更方便。因为配件少。fbl相对有副翼是不会消耗舵机的,dfc才消耗,不过现在380级别往上好像 ...

我也10多年了,只摸过一次无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维修起来更方便。因为配件少。fbl相对有副翼是不会消耗舵机的,dfc才消耗,不过现在380级别往上好像 ...

这不开始研究无副翼,把两架600其中一个改成无副翼,鼓捣鼓捣!

网友:
只要记住现在入模买无副翼系统的。有副翼已经是属于时代淘汰的产物。基本不多见了

网友B:
有副翼飞航线手感更细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副翼飞航线手感更细腻

你好。我在尝试恢复一架50级有副翼油机。能向您请教问题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在尝试恢复一架50级有副翼油机。能向您请教问题吗?谢谢!

可以的。加Q群33390132  交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在尝试恢复一架50级有副翼油机。能向您请教问题吗?谢谢!

可以的,加QQ3390132

网友:
无副翼系统与有副翼系统--实际上各有特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加QQ3390132

好的。已经加了。谢谢

网友D(2021-04-14):
建议收藏一台有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收藏一台有副翼

有了,两架有副翼,合计是否改一个无副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收藏一台有副翼

收藏了一台雷虎G4有副翼版,全新的。没组装,只是研究过说明书。其他塑料袋都没打开过

网友(2022-05-27):
有副翼的好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