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主轴锥子轴承的装配紧度

楼主(2021-03-01):
请教下锥子轴承的装配紧度,这个到底多紧合适啊。有没有个操作标准?

网友A:
装配后手盘主轴能较轻松盘动,无不匀阻力和卡滞,不松旷,无轴向窜动,接电运转后声音均匀,无周期性振动,运转十分钟以上轴承无过热现象,长时间运转温升均匀正常。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B:
先锁死螺母,主轴转不动,然后试验性的松开四分之一圈螺母,转动主轴,如果过紧了就再松一下螺母,如果松了就紧一下螺母,转动主轴的手感参照楼上所说的,最后锁紧防松螺母,然后用一块木头垫在主轴尾部铁锤敲一下,垫在主轴的前端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锁死螺母,主轴转不动,然后试验性的松开四分之一圈螺母,转动主轴,如果过紧了就再松一下螺母,如果松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锁死螺母,主轴转不动,然后试验性的松开四分之一圈螺母,转动主轴,如果过紧了就再松一下螺母,如果松 ...

正规军战士

网友:
学习啦,以前我也有这个困惑。

网友:
我扳手都快拧断了主轴也不会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