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组可以飞固定翼吗

楼主(2021-03-02):
一组才20多,好便宜.放电10c.可以飞不.

网友:
可以试试,Fpv远航的有用这种电池的,估计不够暴力吧

网友:
这款18650没有10c,顶多3c

网友:
飞fpv是完全没问题的,飞涵道这些暴力的没试过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fpv没问题  暴力飞不行

网友:
放电c数不够大

网友:
慢悠悠的飞可以的,油门不能轰太猛

网友:
你要用在飞机上也要先问问电池已的参数吧,用索尼c6电池啥的,三星的也有可以用的,30A电流左右的应该没有问题,你这电池内阻稍微大了点,不晓得最大电流支持到多少安,不要判断啊。

网友:
18650动力电池组当然可以,但你购买的这种不一定行,

网友A:
特斯拉拆出来的18650,我飞了2年了,飞螺旋桨机蛮不错,就是放电不行,其他完美,尤其是满电保存

网友B:
穿越都可以
单节18650电池的穿越机

  • High discharge 18650 battery: Sony Murata VTC6, VTC5A or similar
  • 1S AIO Flight Controller: HGLRC Zeus
  • Video Transmitter: HGLRC 350mW
  • Motors: HGLRC 1202.5 11000kV or Flywoo 1202.5 11500kV
  • FPV Camera: Caddx Ant

网友C:
C数够就行,看看自己飞机需要的电流考虑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可以,倍率小了提高下容量就行,反正满足最大电流。不过还要看重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穿越都可以
单节18650电池的穿越机

不知道续航如何?

网友:
可以先计算下放电电流,一节3200,5C放电就是3.2*5=16A,用六节做3S2P就是3S6400的电池,支持32A电流。够给固定翼远航机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续航如何?

续航就别考虑啦。。必尽就一节。。。也就2000~3000的容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穿越都可以
单节18650电池的穿越机

这是买的套机吗?关键字是什么

网友:
18650可以飞速度慢或长续航的飞机。因为18650的放电平台比动力锂电池还要低。所以电机转速不够拉力不够需要配大一号桨或大一号的电机以保证动力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买的套机吗?关键字是什么

3D打印的,配件淘宝应该有

网友F:
我都飞了几年了,用的三星25r,25A飞的,一组3s的50左右。你这个估计实际放电达不到标称

网友:
内阻18,如果没虚标,应该算动力锂电池了。能不能用,就一个指标,放电电流。
我用三星2500那种动力锂电池,可以短时间30A。但是发热严重。
如果每节电池巡航10A以内就没问题。
我很多设备,比如车,船都用这种,便宜,能量密度高,而且寿命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都飞了几年了,用的三星25r,25A飞的,一组3s的50左右。你这个估计实际放电达不到标称

我也是这种。内阻在13左右,可30A持续放电,但是要强制散热。现在索尼的更牛,35A,3000mah。
这种用于不暴力环境非常适合,能量密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穿越都可以
单节18650电池的穿越机

这是索尼的vc6,35A放电电流。
楼主那个是能量型,最多持续6A,不超过10A。
固定翼还是要用这种动力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续航如何?

续航更好,因为18650比软包电池能量密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斯拉拆出来的18650,我飞了2年了,飞螺旋桨机蛮不错,就是放电不行,其他完美,尤其是满电保存

特斯拉的是3400,放电电流只有6A。也就是说能飞半小时。
换言之,如果飞机用软包电池飞25分钟以上,那用18650能飞30
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C数够就行,看看自己飞机需要的电流考虑

关键看电流够不够。
像有些滑翔机,一块电池半小时以上,那就是只要2c的电池。考虑到18650能量密度更高,那就相当于2.5c了。这种一般动力型都够了。
而我用的三星,能达到25A,相当于10c了。考虑到重量更轻,大概相当于12.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