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楼主(2021-03-02):
OS 46AX二代 甲醇发动机,新机购入烧了约1.5升油,一直启动顺畅,运行稳定。前些日子因炸鸡,啃了一头泥,随后拆洗,活塞表面有一条竖向拉痕(不是很深);随后装机,然后启动困难,启动器大概要怼个半分钟,甚至更长,稍微开大风门启动正常,调好油针后飞行也挺正常;只是启动热机和凉机启动总是比较困难,怠速也比较容易熄火,油路和火头也看不出啥问题;和另一台46相比就是风门的开启关闭很松,没有新机是带那么点阻尼感,不知道是否和这有关,希望高手指点,其实也是想探讨下,谢谢!

网友A:
副油针略放大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油针略放大一点试试。

都试过,调小调大,没有啥改变,有时候启动后和热机后猛收油会熄火

网友B:
可能化油器有点漏气,你将化油器全开,活塞到上止点,堵上进油口,用嘴吸化油器口,能吸住说明不漏气,一吸就松说明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化油器有点漏气,你将化油器全开,活塞到上止点,堵上进油口,用嘴吸化油器口,能吸住说明不漏气,一吸 ...

是有着可能,不过也没动啥东西,咋就这么漏气了呢。这办法是不错,自打以前吸进甲醇后就再不敢用嘴怼了,不过我可以想想办法,先谢谢了,有困难再请教您

网友C:
炸机了肯定有些损伤的么,漏气这种不容易发现的,找到漏气点涂些密封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机了肯定有些损伤的么,漏气这种不容易发现的,找到漏气点涂些密封胶试试

嗯,炸泥地没啥损伤,主要是担心沙石进入化油器,不过昨晚试了又貌似没问题了,瞬间启动,响应完美,再继续观察下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