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M2在路上,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楼主(2021-03-02):
想和原厂固件的华科尔D10试试对频,有个mini接收机,没有现成的线,想讨教一下怎么排线,还有控里的设置,知道的大神能否指教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A:
建议lz买个原厂遥控吧。不用设置就能飞,手感不错的。华坑的遥控太难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lz买个原厂遥控吧。不用设置就能飞,手感不错的。华坑的遥控太难搞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这就搞个去,谢谢

楼主:
两远房表兄弟终于在一起了

网友B:
m1和m2哪个好?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和m2哪个好?

都好,在家里飞就M1,在外面就M2。

楼主:
D10对上了,基本正常,还没试飞,一些控里参数不知道和M2是否匹配得比较,求大神给指点一下,论坛有D10飞M2的贴子,可我的没有刷固件,多少有些不一样,谢谢各位大佬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好,在家里飞就M1,在外面就M2。

哈哈,好的,就是有点小贵,心动是有点心动,咸鱼上去捡捡漏看

网友C:
用外置sbus接收机的设置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的,和其他板载混空程序的机子差不多。四个主要通道+第六通道螺距设置上,还有个第五通道3d/6G切换,模式曲线套用好即可飞行。原厂协议的对频无法在遥控设置油门参数和曲线感觉很别扭所以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外置sbus接收机的设置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的,和其他板载混空程序的机子差不多。四个主要通道+第六通道螺距 ...

决定飞原厂控。

楼主:
小小停机坪

楼主:
安排个箱子,方便外出。

网友:
搞不定的话可以加微信  专人给你服务15000776651

网友:
原厂控 好用不贵,建议用原厂控

网友:
M2飞控的端口是杜邦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