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教训】使用B6平衡充后请及时拔下电池!

楼主(2021-03-02):
使用B6平衡充充放电后电池一直插在上面,懒得拔,导致一晚上就放光了一节电芯的电,电压低到仅检测出来1S。
已经两次了呀!我的格氏

网友A:
充电完成后是应该把电池拔下来。
不知道充电器说明书上有没有对此操作进行专门说明?
索赔是不可能的,估计连厂家都找不到。
吃一堑长一智。
以后要小心了!

网友B:
买个正经点的充电器吧,b6早就该扔了

网友:
就当买教训交学费吧,充好肯定要拔掉的,否则就变成自放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完成后是应该把电池拔下来。
不知道充电器说明书上有没有对此操作进行专门说明?
索赔是不可能的,估 ...

他这个是放电,放完本就很低了。

网友:
常识了。不管什么充电器和电调都一样需要拔掉啊

网友C:
坛子里总吐槽的ISDT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吗,有没有大神研究一下是什么原理所致?

网友:
估计是平衡端口用了电阻,在充电时,电阻分压产生用于平衡的电压和微小电流,储存时电池还接在平衡电阻上,于是过放电了

网友:
充电器本来就是断电要拔电池啊,都有自放电的。

网友:
插着也不安全!还是要拔了

网友:
偶尔b6还是可以的

网友D:
这么小的电池换个并充吧,有308了也不会淘汰的。互补关系,我有一个帖子就写过这个充电器的选择

网友E:
我经常充完电不及时拔电池,不过只是一两小时,原来还能这样。睡觉前就不要充电了,以防睡着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完成后是应该把电池拔下来。
不知道充电器说明书上有没有对此操作进行专门说明?
索赔是不可能的,估 ...

是的!索赔就不想了,以此提醒广大模友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子里总吐槽的ISDT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吗,有没有大神研究一下是什么原理所致?

感觉应该是比较基础的电工知识?
比如关掉电源后测一下平衡插头几个头之间是否导通(或者电阻较小),导通的话肯定就在自放电了。
还望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电池换个并充吧,有308了也不会淘汰的。互补关系,我有一个帖子就写过这个充电器的选择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经常充完电不及时拔电池,不过只是一两小时,原来还能这样。睡觉前就不要充电了,以防睡着忘了。

以我为戒,安全第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买个正经点的充电器吧,b6早就该扔了

啥充电器正经,好用呢

网友:
你这照片是用座机照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啥充电器正经,好用呢

原来的A6/A9,不过停产了,现在有A12,Hota D6或者P6,再好的就直接上308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