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帆船怎么选电池呢?

楼主(2021-03-02):
正在造个65的manta,银燕ES3005的舵机要搭配什么样的电池呢?我看飞机锂电都讲究c数,帆船有这个讲究吗?

网友A:
5节1600毫安的镍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5节1600毫安的镍镉电池

会不会续航时间很短?我买了个2s的锂电池,25c的,搞不懂这个c数会不会不能接舵机

网友A:
你经常玩用锂电没问题,加个3AUBEC就可以了,很少时间玩就不要用锂电。镍镉接收电池能玩一整天。

网友B:
C数对动力电装有意义,无动力的基本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C数对动力电装有意义,无动力的基本不用考虑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经常玩用锂电没问题,加个3AUBEC就可以了,很少时间玩就不要用锂电。镍镉接收电池能玩一整天。

帆船不用动力电机,为啥要用ube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帆船不用动力电机,为啥要用ubec?

你二个锂电,超电压了,接收机和舵机受得了吗?

网友:
用什么电池都行。只要达到接收机所用的电压范围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二个锂电,超电压了,接收机和舵机受得了吗?

确实是的,谢谢

网友C:
850mA的6.6v 锂铁电池,最最合适了,不需要用UBC

或800mA 7.2v 锂电池 接UBEC 转成6V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850mA的6.6v 锂铁电池,最最合适了,不需要用UBC

或800mA 7.2v 锂电池 接UBEC 转成6V一样用

谢谢,不过国内卖的富斯iA6B接收机是4-6.4v,6.6v的电池如果满充可能会到6.8或者7v还是有点风险的

网友D:
我用两节廉价18650,DC-DC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两节廉价18650,DC-DC到5V。

充一次能玩多久,有电压回传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一次能玩多久,有电压回传吗?

RG65,充一次电玩两次没问题。没有电压回传,装了个BB响,不过也没什么用。
我的Footy开始时用的是一节18650那种“充电宝”,输出5V,挺好,没感觉有什么异常。后来有一次装了BB响发现每次收帆时BB响都会重启。所以一节电池应该是不行。
后来就搞了两节串联后接DC-DC。
MG995舵机一个,9g塑料舵机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RG65,充一次电玩两次没问题。没有电压回传,装了个BB响,不过也没什么用。
我的Footy开始时用的是一节1 ...

学习了,我准备先用四节5号电池把流程走通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国内卖的富斯iA6B接收机是4-6.4v,6.6v的电池如果满充可能会到6.8或者7v还是有点风险的

充电时候会到6.8V,使用放电时候的电压就下来了,帆船用3通道的接收机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国内卖的富斯iA6B接收机是4-6.4v,6.6v的电池如果满充可能会到6.8或者7v还是有点风险的

我也是富斯接收,直接2节锂铁,不用降压,方便好用。容量大小都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我准备先用四节5号电池把流程走通先

确实4节碱性电池串联,新的状态下,差不多有8v,而且重。

网友:
UBEC 不好说  建议还是直接电池组算了 ,多个和尚多个鬼

网友(2021-04-18):
2节磷酸铁串联6.4V,带电压回传,操一下午.

网友:
带有2A以上输出电流的2S充电宝最直接!

网友(2023-02-28):
引用 网友E:
确实4节碱性电池串联,新的状态下,差不多有8v,而且重。

单节碱性电池最高电压1.6,四节最高6.4,不会到8伏的。此外,绝大多数遥控及手机和配套舵机的电压,就是按四节建蓄电池设计的,标准是6伏,略高些或降到5伏,接收和舵机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6.6v鋰鐵電池好用

网友(2024-04-30):
帆船模型用什么电池,和使用的收索机驱支方式有关。我的收索机用的是3.6v的电动工具动力电机,电压高了转速提高,稳定性变差。所以只能给电机用3.6V,接收机则通过DC-DC电压变换获得5V电压。故我的1米帆船通常使用两节18650锂电作为电源,充一次电玩一整天。有时回家忘记充电,第二次再玩一整天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