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 tlite 外挂黑羊nano 电源方案——————

楼主(2021-03-02):
B站大神已经推出好多经典方案。我自己感觉外挂电源还是最好的。
逛某宝好久,终于找到一块心仪的电源主控板,已经在路上,待东西齐全后,再陆续更新~~~~

网友A:
26650面临淘汰 最好选择21700比18650大不了多少容量大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650面临淘汰 最好选择21700比18650大不了多少容量大不少

确实是,源于过长的尺寸不方便放在控上就没有再计划改电池仓,先来货看看什么情况吧

网友B:
楼主方便放一下电源板的搜索关键词吗,我想拿这个板加个BEC做一个航模锂电到usb的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方便放一下电源板的搜索关键词吗,我想拿这个板加个BEC做一个航模锂电到usb的充电宝

锂电池充电板UPS平衡保护板 5V 2A 树莓派不间断电源 26650,感觉他家这个还不错,比十多块钱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池充电板UPS平衡保护板 5V 2A 树莓派不间断电源 26650,感觉他家这个还不错,比十多块钱的好

好的,谢楼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源于过长的尺寸不方便放在控上就没有再计划改电池仓,先来货看看什么情况吧

长度上只要能放的下尖头18650(长度一般在68 69MM)的电池仓就能放的下平头21700(70MM) 关键看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度上只要能放的下尖头18650(长度一般在68 69MM)的电池仓就能放的下平头21700(70MM) 关键看直径

店家还没发货,到货我看看情况,估计得跟老哥你说的一样需要换成最新的

楼主:
图纸设计好经多次修订,暂定这个设计方案,底部固定
待安装好后再次发图

网友C:
1节18650都可以用很久了,这样不就和大控一样碍地

网友D:
给飞机换电池的同时顺便给控换个18650也不是什么很麻烦的事情吧?何必还搞个外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飞机换电池的同时顺便给控换个18650也不是什么很麻烦的事情吧?何必还搞个外挂电池

看来我的电池买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节18650都可以用很久了,这样不就和大控一样碍地

我的电池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