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ET85抖动问题

楼主(2021-03-02):
视频是手动模式 微风  要是有风抖得更厉害 是什么原因呢

配置:电池是2S

网友:
首先看下飞塔减震做好没有。如果减震方面弄好了,应该就是pid的问题,试一下把p值调小

网友:
看上去像P太大?还有电池绑紧没?

网友A:
ROLL 55 35 40 20 75
PITCH 65 40 45 25 90
YAW 70 90 0 0 90

Rate配置
1.10  0.75 0.35
1.10  0.70 0.35
1.00  0.70 0.20

TPA
0.20 1650

油门中点 0.35
油门EXPO 0.35

滤波两个滑块往右一格

pid参考,我的是带卡录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LL 55 35 40 20 75
PITCH 65 40 45 25 90
YAW 70 90 0 0 90

好我试试

网友(2021-04-15):
引用 楼主:
好我试试

怎么样

楼主:
买了大疆FPV 模拟丢一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大疆FPV 模拟丢一边了

哦豁

网友(2021-06-05):
除了电机,别的配置一样,也一样抖,调了几次pid还是抖

网友:
咸鱼有20一个的 1103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