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尺寸不同螺距在相同电机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改变吗

楼主(2021-03-03):
可能标题说的不太明白,是这样的,朗宇2212 kv2450电机,厂家表格推荐的桨是6040,如果我用6060的桨会不会对电机造成什么影响?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毕竟尺寸没变化,只是改变了2英寸的螺距,而且是不是相同转速下用6060桨还能快一点

网友A:
螺距大了电机负载大,容易过热或烧坏。

网友B:
比如11x8的桨和12*7的桨负载基本相同。
如果是6x6相当于8x4

网友C:
装上去试试看,满油的时候不会严重发热就行,表上只是推荐用6040,没说6060就一定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大了电机负载大,容易过热或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上去试试看,满油的时候不会严重发热就行,表上只是推荐用6040,没说6060就一定冒烟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11x8的桨和12*7的桨负载基本相同。
如果是6x6相当于8x4

感谢,请问下这个等效怎么计算?有没有相关帖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请问下这个等效怎么计算?有没有相关帖子

没有啥公式,大概就是桨叶数、尺寸和螺距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比如
2叶6x4
3叶5x4
3叶6x3
2叶5x5
这些桨都是差不多的
当然也不是说一个电机只能用这些桨。稍微超一点点也是没有问题的。
注意电调和电机发热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啥公式,大概就是桨叶数、尺寸和螺距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比如
2叶6x4

好的,谢谢啦

网友D:
除了数据上的东西更直观的就是一个起落下来试试电调、电机的温度就可以了。玩航模就是一个折腾,不折腾还玩个鸟

网友E:
没事,别说6*6,就是上6*8也可以。
汽车轮子大小不变,再加两个档位上去不是可以跑得更快吗?还省油,厂家真傻。。。

网友:
6050三叶桨和四叶桨该用多少KV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数据上的东西更直观的就是一个起落下来试试电调、电机的温度就可以了。玩航模就是一个折腾,不折腾还玩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事,别说6*6,就是上6*8也可以。
汽车轮子大小不变,再加两个档位上去不是可以跑得更快吗?还省油,厂家 ...

但是变速箱的制造成本就上去了。而且,汽车最高速也许是由次高档跑出来的。

网友F:
朗宇电机好就好在这里。杂牌电机功率都是假的,根本就达不到标称功率。反观朗宇电机,甚至可以超20%的功率使用。电功率公式,电压乘电流等于功率。电机电压是确定的,电流根据螺旋桨大小变化。有兴趣可以买个直流钳表来测各种螺旋桨的电流大小顺便复习一下高中物理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朗宇电机好就好在这里。杂牌电机功率都是假的,根本就达不到标称功率。反观朗宇电机,甚至可以超20%的功率 ...

谢谢,不过我的物理电学忘得差不多了。这玩意玩的深就慢慢觉得有意思,也慢慢觉得知识匮乏了

网友G:
要不要用6x6桨,还要看你的飞机阻力大小。
阻力大的,加大螺矩也飞不快,反而电流增大,电池输出电压降低,电机转速下降,实际效果很难说正负。
如果飞机外形阻力小,那么加大螺矩能显著提高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要用6x6桨,还要看你的飞机阻力大小。
阻力大的,加大螺矩也飞不快,反而电流增大,电池输出电压降低 ...

啊,对呀,这个我忽略了。我是飞冲浪者。准备用kv2450的2212,配40A电调

网友G:
引用 楼主:
啊,对呀,这个我忽略了。我是飞冲浪者。准备用kv2450的2212,配40A电调

冲浪不是竞速机,还是用螺矩小一点的吧,转速已经挺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冲浪不是竞速机,还是用螺矩小一点的吧,转速已经挺高的了。

明白,谢谢您,我这就是瞎折腾,图个乐呵

网友H:
2212.2450KV 6045桨实测33A电流
                    7040三叶桨48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2212.2450KV 6045桨实测33A电流
                    7040三叶桨48A电流

看来7寸桨的电流超过了电机的允许值,所以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不要用6x6桨,还要看你的飞机阻力大小。
阻力大的,加大螺矩也飞不快,反而电流增大,电池输出电压降低 ...

网友I:
请问各位高手,10*5的桨,可以换成10*5.5的吗?我看本地咸鱼只有这个型号。kv1200的电机,fms 固定翼。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请问各位高手,10*5的桨,可以换成10*5.5的吗?我看本地咸鱼只有这个型号。kv1200的电机,fms 固定翼。谢谢

一般来说问题不大,前提是桨叶不要太宽,和原桨差不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一般来说问题不大,前提是桨叶不要太宽,和原桨差不多。

请问大侠,这个桨叶的宽具体窄,是不是只能问卖家了,没有参数吧?

网友J:
一般来说大螺距容易过热,但是飞的快了。取决于你电机能不能抗住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请问大侠,这个桨叶的宽具体窄,是不是只能问卖家了,没有参数吧?

如果有实物图片,对照一下就可以有个大致的概念了。
不过最终是否合适还是得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般来说大螺距容易过热,但是飞的快了。取决于你电机能不能抗住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实物图片,对照一下就可以有个大致的概念了。
不过最终是否合适还是得试出来的。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