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陀螺仪装机飞行,过一段时间不飞,再次飞行的时候,是 ...
K8陀螺仪装机飞行,过一段时间不飞,再次飞行的时候,是不是要重新调参数?

楼主(2021-03-03):
我的直升机装K8
陀螺仪
,一段时间没飞,几个月后再飞,发现很难操控,结果炸机,以前飞是好飞的。
把放了几个月的机子上的K8接上电脑,发现里面的参数都乱了,要重新调参。是不是K8陀螺仪的数据会漂移?

网友A:
应该不会 这个你不改不会动
我有一架飞机放了3年多了,上电就直接飞
是不是你遥控器里的参数变了

网友B:
估计是遥控器里面模组没选对,陀螺仪设置好了参数是不会自己变的,我也有架飞机放了几年了,也是上电就飞,同样用的K8

网友C:
应该不会的,要么就是这个陀螺仪坏了

网友D:
是你的手需要调参了
,肌肉记忆没了

网友E:
重新调一下静置试试。还不行就是闪存问题了换吧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也可能是我在遥控器里选错模型了,一个遥控器飞几架飞机容易忙中出错

网友F:
我的450放了6年
没问题

网友G:
说起来有个飞穿越机的朋友说他飞机炸了,插电脑看到pid参数都炸乱了
就很神奇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的450放了6年没问题
我的450放了十年了都没问题,去年复飞依然安好
亚拓450SE V2老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