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小空心杯内置接收机如何设置、对频

楼主(2021-03-03):
请教一下:小空心杯内置接收机如何设置、对频

是这种,不知道在BF里面选那种通讯方式,那种接收机,说是内置DSM2接收机。

网友:
没说明书吗?

楼主:
没有,机型不同,不一样吗

网友A:
这是DSM2卫星接收机用地面站对频的方法,你可以试试行不行!

2 进入CLI,输入set spektrum_sat_bind=9(此处的数字为1-9),回车

3 输入save,回车,断开电脑连接,给飞控上电

4 此时看到卫星在快闪,打开遥遥控器对频

5 若卫星熄灭后常亮则对频成功,否则从1开始,第二步换个数字

6 如对频成功,断开动力电,从新连接电脑把spektrum_sat_bind设置为0

7 保存后,此时已做完所有工作,可以开始使用你的卫星接收了

网友:
4楼很厉害,我都是看说明书来完成。这你都能记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DSM2卫星接收机用地面站对频的方法,你可以试试行不行!

2 进入CLI,输入set spektrum_sat_bind=9( ...

谢谢,这样操作前,SBUS通讯协议,那些还要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操作前,SBUS通讯协议,那些还要设吗?

应该连上线就能输入命令,对号频再设置,具体忘记了,自己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连上线就能输入命令,对号频再设置,具体忘记了,自己试试吧!

说起来,可以用bf加飞控,把卫星接收机和控对好频,然后把接收机从飞控上拆下来装在别的支持卫星接收机的设备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起来,可以用bf加飞控,把卫星接收机和控对好频,然后把接收机从飞控上拆下来装在别的支持卫星接收机的 ...

这种是内置接收机,没办法拆下来单独用。
我用的是TX18S多协议的,感觉不知道选那个协议。

网友:
一般BF总体要理解对频的步骤是,
第一,飞控开放哪个端口用来输入结合机信号 ,这也就是第二页还是第三页哪个1或者3,6的开放。
第二、就是开放的输入通道的信号模式是什么类型。比如dsm sbus 等,有一个选项专门选他。 一般完成这两种设置,接收机就可以用。
第三,接收机通道顺序和飞控的顺序对应,比如接收机1234通道 要和 飞控对应、

至于为什么dsm需要输入命令来操作,是针对dsm接受机, 没有对频按钮,可以 用BF离控制接收机开启对频模式,这个属于遥控和接收机之间的连接,并不是BF和接收机。所以你的接收机已经能直接和遥控器配对好,这个步骤就不用了。基本上市面上需要这个命令的一般都是dsm的接收机。

良达模型提供的参考意见 如有错误 请帮忙改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是内置接收机,没办法拆下来单独用。
我用的是TX18S多协议的,感觉不知道选那个协议。

问卖家,一般买的时候会让选是dsm还是frsky的,我买过几个这种内置的小机,基本就这几个协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起来,可以用bf加飞控,把卫星接收机和控对好频,然后把接收机从飞控上拆下来装在别的支持卫星接收机的 ...

卫星接收也是接收啊,对好频随便换,只要能支持单线的dsm协议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卫星接收也是接收啊,对好频随便换,只要能支持单线的dsm协议就行。

OK了解,回头我试试~之前玩直升机,陀螺仪上想插卫星接收机,结果按照方法死活没法对频…想要么用个穿越机飞控连上,然后用这方法对频对好后拆下装回直升机陀螺仪上看看~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卖家,一般买的时候会让选是dsm还是frsky的,我买过几个这种内置的小机,基本就这几个协议

是opentx里面的那几个协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opentx里面的那几个协议?

是那个四合一高频头有支持那些协议…基本都有支持,但是你先得问问卖家看看,不然一个个试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那个四合一高频头有支持那些协议…基本都有支持,但是你先得问问卖家看看,不然一个个试多麻烦

我就是不知道那个,想问问你一般通常是那几个协议,英文名字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