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的涵道红箭80mm的怎么样

楼主(2021-03-03):
本来打算买天翼的L39的,现在厂家涨价了就不想买了。转头看fms的红箭也还行,问问飞过这两款机的大神们,这两款机飞起来区别大不大

网友A:
都是两个好机子。不过L39的外转就算了,费电。
红箭涵道声音和续航都要强于L39的外转。
飞行性能都没得说,都是好飞机。
就看自己喜欢了。

网友B:
这两架飞机我都有飞,飞翼L39已经400多起落,80红箭也近280起落(比L39迟入手),是我目前出勤率最高的2款飞机。
动力方面,L39的80外转涵道动力弱一些,尤其是高速阶段;FMS 80红箭配的内转涵道无论声浪还是动力都优胜一些;
尺寸方面,两架飞机的翼展一样,翼面积L39稍大些,翼载荷也小些;红箭比L39短,占空间小些,可整架放入小车的尾箱里
飞行方面。两架飞机的稳定性都很好,无论起降、航线和做一些特技动作都好掌握。如果有差异,我自己感觉L39在做侧飞和倒飞的控制方面比红箭稍好点;
还有一个小细节:红箭起飞和降落时,我可以做到抬着前轮滑跑一段距离再离地或让前轮着地,而L39则难些(也可能是我的L39调的不够好...)
以上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两个好机子。不过L39的外转就算了,费电。
红箭涵道声音和续航都要强于L39的外转。
飞行性能都没得说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架飞机我都有飞,飞翼L39已经400多起落,80红箭也近280起落(比L39迟入手),是我目前出勤率最高的2款飞 ...

看了你们两个建议,我决定买个fms红箭玩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你们两个建议,我决定买个fms红箭玩玩

补充一点:L39的内转版也很猛的,我知道有模友飞到238KM/h了,红箭的速度也不慢,但没有测试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L39的内转版也很猛的,我知道有模友飞到238KM/h了,红箭的速度也不慢,但没有测试记录。

L39内转是不是写的豪华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