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系能干磨么

楼主(2021-03-03):
正在装一条船,目前在组合动力系。装配完后通电试车,运行一分多钟后发现电机堵转,停下来后发现轴和轴套卡死(装好的时候拧着也较顺滑)。反复扳松动后把轴取下,发现轴和轴套端头接触处有铜烧蚀的痕迹,请教模友轴系没加油或浸水就运行是不是会导致烧轴,或者是不是轴与轴套配合紧了些。第一次做船,请模友指导。

网友A:
好像里面要加牛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里面要加牛油的吧?

是要加黄油的,目前只是刚装好试了一下,低速转了一分钟就烧轴了,不知正常么,并且感觉震动也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要加黄油的,目前只是刚装好试了一下,低速转了一分钟就烧轴了,不知正常么,并且感觉震动也不大。

这种滑动轴承最好用粉末冶金的那种含油轴承,并且为了环保,还是加注牛油或者其它食用油吧,黄油这种工业油脂进入水体会把鱼儿毒死的。我的船都是用的我家的炒菜油。

网友:
要加黄油润滑兼密封。不用太粘稠的那种

网友:
门外汉表示疑问。为什么不能两头加轴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滑动轴承最好用粉末冶金的那种含油轴承,并且为了环保,还是加注牛油或者其它食用油吧,黄油这种工业 ...

轮船都是加的黄油,都没想过环保的事。我们玩模型船在这操心黄油污染环境的事。

网友C:
个人认为还是轴系同心度不够好导致的烧轴,我的船模下水前也都要试转,从没烧过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还是轴系同心度不够好导致的烧轴,我的船模下水前也都要试转,从没烧过轴

你试转的时候加油了吗,我试转的时候没加油,但转速较低。烧轴瓦是否说明不能干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转的时候加油了吗,我试转的时候没加油,但转速较低。烧轴瓦是否说明不能干磨。

先不加油,试转是初步测试同心度,当然安装电机座的时候就要把同心度大致掌握好,后面的调试是同心度的精细调整

网友:
注油口那个位置内部不平,顶到轴了,导致轴转动时不同心

网友D:
试转最好加一点机油,这种铜套都需要润滑油。
加轴承也可以,但轴承的维护也是需要润滑油的。
即使用含油轴瓦,最好也要加润滑油。楼主这种像真船不加也能玩,但速度快的船如果不加润滑油磨损会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转最好加一点机油,这种铜套都需要润滑油。
加轴承也可以,但轴承的维护也是需要润滑油的。
即使用含油 ...

谢谢老贾

楼主:
今天在轴套管里加了点黄油,通电高转速低转速运行了一段时间,轴瓦没发热,也没出现卡阻,拆下轴后也没有发现有烧轴瓦的痕迹,轴系运转时除了在某个谐振点有点抖动外,其余时间震动很小(可排除不同心导致震动而烧瓦)。因此认为干磨是不行的,即使是低转速、短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滑动轴承最好用粉末冶金的那种含油轴承,并且为了环保,还是加注牛油或者其它食用油吧,黄油这种工业 ...

普通的润滑脂多数不含重金属,基本无毒性。食用油做模型润滑是可以的,只是食用油多数属于不饱和脂肪类,在时间长了会一定程度的固化。在特种设备上用的高温润滑脂可能含有重金属,有毒性,只是价格昂贵,普通模友接触不到。

网友:
如果对轴套的管径没有特别限制的话,无论是转动的阻力还是日常的维护,个人感觉用轴承比轴瓦好。

网友E:
那么长的轴管得消耗多少电机功率啊,这个轴系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长的轴管得消耗多少电机功率啊,这个轴系不合理。

一是买的套材配的。二是长一点、倾角大一点对防进水有好处。反正象真船不追求速度

网友:
只要舱内的出轴口高于水线就不用担心进水。

网友F(2021-05-23):
从机械原理来说∶可以分为两种轴承,一种是滚动摩擦(滚动体轴承),一种是滑动摩擦(俗称铜瓦或铜套)。前一种摩擦系数小适合高转数,但是润滑介质的不同(润滑油与润滑脂),极限转数会相差很多。后一种需要润滑油润滑,铜瓦或铜套上要求加工有‘油线’。在模型的入水部分可以采用不锈钢材质的轴承(滚动轴承),短时间没有润滑油,在水中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大家别忘了在雨天骑自行车也是会有轻快的感觉,水也是可以‘润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