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蓝箭p51翻筋斗进入螺旋

楼主(2021-03-04):
        两个月前入了一架蓝箭p51,这飞机反扭太大,起飞左偏严重,因此炸了几次,但是飞起来很好飞,后来实在看不下去外观了惨壮,就重新购买了机翼和机身,平尾没有受伤,所以还是用的原来的,今天试机,正常飞和横滚都一切正常,唯独全油门做翻筋斗的时候,当飞机转到最高点的时候,飞机姿态突然就出现问题了,不是倒飞往下,而是进入了螺旋往下的状态,就像突然打了副翼一样,幸亏高度高,不然就炸机了,后来仔细检查了舵面,也没发现有异常,特意又试了几次,结果都一样,飞了好多架飞机,还没有碰到如此诡异的问题,在此请教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能给予一些帮助,谢谢!

网友A:
排除翼面机身舵机等问题,一般螺旋主要是飞机失重所引起,动力方面拉力是否夠?

网友B:
楼主哪里人? 这个飞场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翼面机身舵机等问题,一般螺旋主要是飞机失重所引起,动力方面拉力是否夠?

动力没问题,可以垂直爬升,而且是在高速飞行中全油门翻筋斗,所以不存在失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里人? 这个飞场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西安

网友:
是不是到最高点时速度太低,这时候反扭相对就大了。试试不用全油门翻。

网友:
应该是左右主翼的失速角度不一致导致的,检查一下主翼翼尖部分的角度是否一致。

网友:
飞机太小,全油门肯定反扭矩大。翼展越大反扭越小。

网友C:
你说的这个蓝箭P51筋斗失速是飞机头轻原因,你在机头配重50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蓝箭P51筋斗失速是飞机头轻原因,你在机头配重50克就好了。

您这样操作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样操作过?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不完全是扭力产生的,一部分是气流成旋向往后吹,这个旋向风会让左翼升力减少,特别是起飞这瞬间。

楼主:
是从顶点开始右旋

网友B:
是不是汉城湖飞场?

网友:
2个可能:
1、油门太大,到了顶点应该收油门了;
2、如果是美国手的话,有可能拉升降时无意中打了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汉城湖飞场?

是的

网友(2021-04-14):
我以前泡沫机高速飞的时候出现过变形问题,飞机会乱拐,

楼主:
说下解决方法,水平尾翼打一半舵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