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飞直升机问题。

楼主(2021-03-04):
我是长春,上周日。带三架直升机炸两架,最后一架没敢在飞,发现舵机反应迟钝。回家后就正常。而且舵机还不同步,你们是这样吗?报气温零下五度左右。但感觉挺动手,遥控器裤衩防冻套塑料冻很硬。都是黄K8陀螺仪
  直升机最低安全起飞气温是多少?

网友:
我是青海西宁的,零下七八度飞没有问题啊。我遥控器都没有保温措施呀,唯独就是手冻的不行,飞机的动作一切正常呀,也是K8。

楼主:
哪天阴冷,还下雪,风也大

网友A:
哈拉宾,也没问题偶尔陀螺仪不自检

网友:
我是零下2度飞,两个月没飞,空中失去动力的同时升降舵机坏了。

网友:
k8受温度影像确实大,我记得他有写正常温度范围是0-40度来着况且零下5度手不冷嘛

网友:
k8低温会有时候不自检。不过我觉得人更怕冷,还是不冻手了再出去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拉宾,也没问题偶尔陀螺仪不自检

自检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经验和建议。

楼主:
就是说500级一下,零下五度左右可以适当飞。

网友:
我的陀螺仪就明确的写着工作温度为0-40度,其实超过范围不是说肯定出问题,但超过范围肯定容易出问题。楼主可以考虑自己给陀螺仪做一个小棉袄

网友:
江苏表示冬天风行无压力,零下三四度K8没发现什么异常,现在气温已经到10度以上了更没问题了。

网友:
秋天入冬我可以零下五度飞,但是冬天入春零上五度也受不了。

网友:
还没见过雪的路过,最冷7度,都冻成狗,你们-5度

网友B:
我在辽宁,零下20度时,遥控摇杆里和舵机里的润滑脂明显阻尼变大,操作手感和飞机机动明显延迟,再加上裸漏的手在外面不到1分钟就僵硬了,还飞个球啊,就是偶尔下雪出去飞飞固定翼。

网友:
冬眠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辽宁,零下20度时,遥控摇杆里和舵机里的润滑脂明显阻尼变大,操作手感和飞机机动明显延迟,再加上裸漏 ...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