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电池组问题

楼主(2021-03-04):
自己组装电池组,6S3P,A12326650,需要内阻,容量一致的并联。咨询一下电池容量检测仪有哪些较好用的?

网友A:
淘宝上的顺达电子工作室,店主好像是自己开发的容量测量仪,买过两次,用着还不错,适合diy,商业用途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的顺达电子工作室,店主好像是自己开发的容量测量仪,买过两次,用着还不错,适合diy,商业用途就不 ...

你说的这家我也看过,只是它的容量测试几位数呀,精确吗?我看了半天说明也没看清楚,例如容量测试****MAH,有四位数说明精度还可以,因为电池容量误差控制在1%以内,也就最多25MAH,所以要仔细一些

网友:
配对越好,寿命越长,但是,这点影响不大的,不要充满,不要亏电就行了。

网友:
用21700 组我觉得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家我也看过,只是它的容量测试几位数呀,精确吗?我看了半天说明也没看清楚,例如容量测试****MA ...

你的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考虑过,一般用来测量容量可以达到毫安级别的精度我觉得是完全够用了,毕竟一般的电池都有几千毫安的容量。如果是多旋翼上用的电池,个人建议使用索尼的c6或者三星的T40,放电电流可以达到30a和35A,一般的飞机肯定是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