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1怎么设置18sz。

楼主(2021-03-04):
按官方网站下载的18sz设置,对频后,推油门飞机侧翻,然后桨打了,主螺距连杆和舵机连杆坏了,然后开始淘宝找厂家买,,,,,,新手不太会,谁给讲解下,谢谢!

楼主:
顺便问下原唱控是不是简单点,我发现买不带控的也就才便宜200。

网友:
同款飞机同款控,按照说明书调,应该没问题。你可再试试。

楼主:
说明书网上下的,我看基本都是讲组装的,再就有个油门曲线个螺距曲线和18sz设置不一样着。

网友:
现在入门都这么豪了嘛。18嫂子。况且m1这机器动力很强炸鸡损失很大的,基本上过百,新手还是搞个k110练手吧。官方群有m1的设置说明书然后论坛潜水学习一下,这机是高手飞的。

楼主:
k110买上了先练着,

网友:
估计选错十字盘模式了。带陀螺仪的应该选h1。不用混控

网友:
入门18sz太强了...第三方遥控如果是从来没试过的还请拆螺旋桨测,还要断开电机线检查测试模式和舵机运动对没有,M1不是入门机

楼主:
还是边模拟器,边110靠谱,不过m1直驱声音小。

楼主:
大家试过喝酒后与小机摇晃同步的节奏吗,刚喝高了结果飞的特好。

网友:
1新建个模型,2设置油门通道反向,3对频就可以飞了。并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
你的飞起来了吗?我今天刚入手m1,控是T18,飞不起来

楼主:
为啥要油门通道要反向,一反向直接就猛转了吧

楼主:
主旋翼打了,螺距连杆也坏了,买的配件都还没来,

网友:
基本设置都没搞明白的时候,拆大桨、尾桨、拔主电机线,待舵机和尾电机反应正常后插上主机线,主马达反应正常后插尾桨,在地面操作两圈了上大桨入门越来越高端,,代价越来越高,不过现在入手能搞M1和18sg已经不在乎了,高昂的猪肉价已经把一大批人拒之门外了

楼主:
关键就是不懂,草率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k110设置18sz没问题,就差练习各种姿势了,m1今天配件到了,把大桨卸了,按m1网站设置18sz的设置,没有提到油门通道反向的。现在还没敢装大桨试。谁给看下有问题没。

楼主:
怎么发图清楚

楼主:
螺旋桨装反了一只,居然飞了一会,还的姿态挺稳。下来才发现一只桨的英文字母反的。

网友A:
B站有butaba 设置M2的视频,按视频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