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舵机改个东西

楼主(2021-03-04):
首先我是个小白,给大家添麻烦了。
我有一个舵机和一个盒子,如图,我想利用一个5v的直流电源和一个开关来实现舵机开关盒盖,能实现吗?我考虑了很久,舵机的信号线得怎么屏蔽掉?如果我把舵机拆开,取掉里面的控制板,把舵机里面的电机直接连在5v电源上,那么感觉也没办法实现开关盖子,我完全蒙了,如果有大神能看懂我的意思请赐教,谢谢

网友A:
不能,你想省一个控制器,不现实的。你可以买一个舵机测试仪来补充。

网友:
舵机放盒子里面还是外面,电源是在盒子里面还是要在盒子上开孔引出电源线到外面,这些你都没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你想省一个控制器,不现实的。你可以买一个舵机测试仪来补充。

原来是这样,我没想到,哈哈哈,谢谢。其实我不是想省控制器,只是把之前没接触过舵机测试仪,说白了就是没见识过,这样我就懂了,多谢多谢

网友B:
应该问题不大
加一个舵机调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问题不大
加一个舵机调试器

网友C:
如不用遥控器控制,用它也可

网友D:
应该不难的

网友E:
如果你不拆除舵机的电路板,可以用一个舵机测试器控制,如果你拆除了电路板,可以用一个六角开关,控制电机正反转,但是这个情况下最好设计一个防止堵转的连接方式,比如弹簧之类的

网友:
把舵机板拆除只当个减速器用,舵机安装上一字摇臂并用连杆链接摇臂和盒盖,控制器需要两个微动开关,一个微动开关接常闭做行程开关用另微动开关接常开做触发开关。两个开关并联后串联到电源和电机之间就可以了,
工作原理:按动触发开关一次电路接通电机转动带动一字摇臂旋转180度连杆把盒盖顶开,一字摇臂同时也将行程开关的常闭触点顶开电机断电停止,盒盖就一直保持敞开状态。再按一次触发开关电路接通电机又旋转180度连杆带动盒盖关闭,同时一字摇臂再次顶开行程开关电机断电停止盒盖成关闭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不用遥控器控制,用它也可

哇偶,长见识了,我就是合计用废件给孩子做个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不拆除舵机的电路板,可以用一个舵机测试器控制,如果你拆除了电路板,可以用一个六角开关,控制电机 ...

谢谢,我去学习一下六角开关,我电工很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难的

网友F:
舵机测试器很便宜

网友G:
用电机做一个小汽车吧孩子喜欢。嘿嘿嘿

网友:
这个用一个气缸控制最方便

网友:
结构看看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舵机测试器很便宜

已经购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有一起《无线电》杂志有一篇文章就是说用零食包装的小塑料桶加些舵机和单片机之类的做的小垃圾桶,人手 ...

这个比较难,哈哈,布局什么的我都想好了,就是差在控制这块。已经买了舵机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电机做一个小汽车吧孩子喜欢。嘿嘿嘿

我用电机给孩子做了一个风扇,用来冷却她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