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H Protos 380EVO V2 3D直升机安装图片和介绍

楼主(2021-03-04):
MSH原有的380EVO是一台非常性感骚气的380直升机,但因为变态的舵机布局设计导致此机非常不容易维护和维修,我们就此为他改良一个新版机身,优化舵机布局,使拆装舵机臂变得更简单,接下来是一些简单的图文分享
第一步是安装马达座和第三轴承座,两者连在一起,很好的提供了传动刚性,马达齿20t起,告别跳齿的可能,20-25t可以对应不同马达kv和不同电池s数,搭配更加灵活,马达座提供额外一颗轴承支撑,提升了马达轴寿命,电机部分只要5mm输出轴即可,kv 1000左右最佳,如果不同的kv也可以配置不同齿比
一体式第三轴承座连接尾管座,让整体机身刚性更强
舵机座两颗m2*6出厂已经安装完毕,不需要拆下
马达座和机身板连接起来,注意先不要锁紧
弹簧自动调节压带轮使锁尾性能更好,不需要拉很紧尾皮带
下图为出厂打胶预组装完成品,不需要拆开了
装到机身板上
安装大皮带轮,兔子的设计和传统的机比较不同,所以安装顺序也不一样,但不影响后期更换主轴的便利性,只需要松一颗螺丝主轴即可拔出,主轴不会锈了,对于南方潮湿的天气比较友好
从此告别扫齿
插上第三轴承座
套上两条皮带
安装新款左侧板,新款侧板加厚到1.5mm,采用进口纯碳纤维制作,保证刚性和质感
安装右侧板
底板一体的,脚架一体的,提一下这是gorilla的不死脚架,意大利原材料,没有换,原装价格130多人名币,现在我降价到31元,基本上没人炸坏过
装上一体底板,虽然是塑料底板,但是螺丝都是预埋黄铜,拆装多次也不会滑丝
装上上下金属主轴座,后面X碳板加强,增强抗扭性,舵机座也是金属的,这个升级就彻底告别了拆舵机臂还要拆舵机的尴尬,老款拆舵机可能还要拆尾管。。。还有一个重要提升就是大舵量不再有任何干涉,老款大舵量可能干涉侧板,对于极限3D有影响
装上强化铝柱,增加升降舵机刚性
装上主轴环,两边都有台阶,台阶压轴承内档,顺滑,主轴提起来,主轴环压下去锁紧即可,为了防止松动可以加一定轴承胶在主轴上
装上十字盘,十字盘球头和导轨螺丝假组的,需要打胶,上面两个压鱼眼的轴承和下面三个轴承打好胶了,无需再打,出厂前已经把十字盘调成0虚位状态了,这就是跟手的关键之一,导轨也带有轴承,传动更顺滑,导轨塑料的,炸鸡易损,保护十字盘和旋翼头
中联一颗螺丝固定,新款取消螺母设计,直接螺丝胶即可,更方便
中联孔内有一个分隔,椭圆形设计,保证手感
相位臂塑料的,msh的塑料模具都是意大利开的,精度控制非常好,轴承位略紧配
放好轴承,中间一个小垫片不要忘记了,否则拧紧相位臂就不顺了
相位臂球头扣和相位臂连接使用销子,紧配与滑配的搭配保证飞行不掉,但又不失顺滑
装上相位臂
塞入横轴胶圈,o圈台阶朝外,默认配的64度硬度,适合新手和温柔3D,暴力3d建议新款pom加o圈的组合,响应更加灵敏,使用POM时注意o圈装里面
大桨夹塞入轴承,顺序如下,止推轴承注意内圈大的朝里,小的靠外,打螺丝胶的适合清理螺丝油渍和横轴螺纹孔内油渍,用牙签塞入横轴孔内,这样可以保证螺丝胶不和轴承粘死,否则你的机螺距永远慢半拍,一拍都有可能
装好大桨夹
evo版本配置金属尾波箱,这款尾波箱维护非常方便,拆皮带不需要拆尾轴,两颗m2*6螺丝拆下打胶锁紧即可
装上压带轮
装上拨叉固定座
装上拨叉,注意两颗螺丝紧度,要保持顺滑
装上螃蟹抓,这个螃蟹抓和传统的不同,传统的使用螺纹,有掉落风险,这个是倒扣,永远不会掉出来,滚针配合也是松紧配合,紧的部分飞的适合不掉出来,700都是这个结构,没有飞出来过,不需要加胶水,松的部分保证关节运动顺畅
装上碳纤维尾管,注意正反,皮带也要注意方向
装上尾波箱
装上垂尾
安装压带轮弹簧
尾桨夹里面两颗普通轴承出厂已经预组装,只需要将垫片和止推轴承塞入,注意轴承内径小的靠外面
装上尾中联,这颗顶丝一定注意打胶,掉了必炸
装上尾桨夹,此时有少量虚位属于正常,注意m2螺丝胶不要打在螺丝上,使用牙签打入尾中联,这样可以保证螺丝胶不会在轴承里,否认容易金鱼尾
装上铜套,这里不需要螺丝胶,金属才需要,尾桨夹也有金属升级件,增加了长度,锁尾更加出色,同时注意铜套方向,台阶的在连杆头和尾桨夹中间,有很多装反的导致金鱼尾,这里两颗螺丝不要拧太紧,必须保证尾桨夹变距顺滑
新款配置加硬尾桨,提供更好的锁尾性能
装上电调座,电调可以用o圈和双面胶固定,电调建议好盈60a即可
装上头罩磁铁
舵机可以最后安装也不影响,先从内安装升降舵
再安装后面两颗舵机,可以看到舵机臂完全外露,方便拆装舵机臂和调整
舵机垫片塞入舵机定心
锁尾舵机可以用中舵和微舵
接下来就是布线和调机了
5根连杆一样长
新款带尾拉杆固定环

网友:
刚搞了380 V2…………想知道这个上市有没有类似的优惠…………

网友A:
期待再来一次380V2式的活动!

网友:
发表的真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再来一次380V2式的活动!

好像感兴趣的不多,没人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感兴趣的不多,没人关注

价格下来了就有兴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感兴趣的不多,没人关注

不是没关注了,是玩的越来越少了,航模圈子越来越小了,加上城市里能玩的地方不多了没有大量的基数玩家,再到精致的3D玩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比例

网友:
大部分感兴趣的玩家正在爽飞380V2,没空来回帖
没优惠也好,不用折腾换机了

网友:
这个就是v2一样的飞机吧

网友:
就等活动了

网友:
好像这个v2版的斜盘舵机位置和之前不一样了,尾管不能动后这样紧皮带的设计还真没见过……全包裹头罩加上碳尾管的流线外形是真好看啊,不过炸鸡的话坏尾管就心疼了……

网友B:
除了这个3215(6S-920kv)电机外,有没别的电机选择?

(比如说小一号、不同kv值、或者是3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这个3215(6S-920kv)电机外,有没别的电机选择?

(比如说小一号、不同kv值、或者是3S的。)

原配5mm轴就可以,马达齿有20-25t,大齿120,如果要用3.5mm则需要购买一个马达座也可以,马达齿数减半,但效率极低,不建议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屬

金属大桨夹和尾桨夹是升级件,不包含在标配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属大桨夹和尾桨夹是升级件,不包含在标配中

网友:
看起来真不错

网友:
感觉手上有xl380 v2就足够,只希望把380 v2做的配件充足丰富,价格更亲民,细节更完善就很好了,EVO和380 V2差别不大,同一级别的练习机,更愿意飞成本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配5mm轴就可以,马达齿有20-25t,大齿120,如果要用3.5mm则需要购买一个马达座也可以,马达齿数减半, ...

水平有限,不敢暴力飞。

有没有稍为柔和休闲一点、菜鸟练习用的动力配置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