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板 epo su 27 Gromov 试飞院 涂装 贴纸 瓶子自制座舱罩 喷漆 。。。

楼主(2021-03-05):
买了白板 epo su 27。为了自己涂装,搜集了好多资料,觉得Gromov 试飞院涂装比较简单,适合自己弄。
白板先用75%酒精喷了一遍,再用洗涤灵稀释后擦洗了一遍。
然后白板上喷上了3M77自喷胶,粘性真强,而且好几天了还没干透。

自喷漆买了很久还没法发货,不知道最终喷漆的效果如果。
等待漆的这些天,用图像处理软件处理了一下贴纸。

楼主:
找到的资料如下:

网友A:
求教,贴纸是怎样制作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贴纸是怎样制作的?谢谢

我也没做过,头一回试试。

素材网站:

http://wp.scn.ru/en/ww4/f/652/1/3#27
https://www.tailormadedecals.com ... vinyl-27340675.html

素材图片上有需要的logo数字等等,把logo全抠图,抠成透明的图层,再进行边缘检测、锐化、模糊等滤镜处理。最后,根据模型的尺寸,调整大小。

我现在还没完成最后的打印版本,完成后,用专门的打印透明贴纸打印出来。等喷漆完成后,就可以贴了。

楼主:
忽略了一个问题 标准的打印机是不能打印白色的

网友:
很少见试飞院涂装啊,顶一个

网友:
精雕细琢

楼主:
解决白色贴纸有几种办法:
1. 花钱淘宝上打印。这个是最精确的。就是打印量太小,一张四色CYMK加白色打印的透明贴纸大概在10-20块钱。
2. 填充一些灰色底色,但本来透明的地方灰蒙蒙的,效果不好,白色也不是纯白。
3. 自己按涂装位置的颜色填上底色。目前先用这种方法,不知道和喷漆色差有多大,到时候再调整。

贴纸打印效果如下: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想知道打印机是哪一种?纸张用的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想知道打印机是哪一种?纸张用的哪一种?

打印机是单位的激光打印机,借用一下。
贴纸淘宝搜索 :
a4不干胶打印纸喷墨透明PET不干胶2.5丝激光打印不掉墨防水防刮

单位是激光打印机,买的是激光打印机专用的,有喷墨打印机专用的贴纸。

或者图省事的话,这个店家也能打印。
来自微站

网友B:
大工程啊,不错不i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工程啊,不错不i错

还好,就是自喷漆没试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期待最终成品

网友C:
用自喷漆的话  要先做个皮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自喷漆的话  要先做个皮试

特意买的20一罐的水性漆,说可以喷EPO。

网友:
真是厉害的高手,等你试飞的时候通知一下

楼主:
压力好大,不知道理想和最终完成的现实差距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意买的20一罐的水性漆,说可以喷EPO。

网友:
试飞院涂装支持。
建议3M77喷后大概半小时左右上漆,利用胶的粘性固定住漆面。
epo可以直接用油性自喷漆,不会腐蚀。
最后 楼主不试试乌克兰数码迷彩?

楼主:
手艺真好
没试迷彩一是手殘,弄不了这么精细。二是眼神不好,上天怕分不清姿态

胶已经喷上了,由于某些原因,自喷漆买了两周后,终于。。。。又回到卖家手中,今天才重新发出。

楼主:
参考论坛的帖子,用瓶子做座舱罩,看上去容易,做起来难呀,都是没接触过的。
虽然做出来了,但是比较丑陋

先用石膏做阴模,水的比例掌握不好,还没有准备凡士林脱模。

然后再用阴模做出石膏阳模,同样水比例不合适,也没有凡士林。

利用阳模再用不同的瓶子和方法测试做出座舱罩。
用了中号可乐瓶子,塞满后,先用开水烫,再用热风机吹。瓶子收缩是直径和长度两个方向的,开始瓶子够长,收缩后就短了。

楼主:
找到一个飞行员,然后在网上找座椅3D打印的图纸,淘宝有一家可以免费试打,质量很好。
可惜一是找图纸的时候按全身模型找的座椅,飞行员只是半身。二是3D打印这材料真结实,太沉了。下回再打印就吸取教训,要镂空的图纸。

楼主:
喷漆工作断断续续,选的漆质量挺好,没什么味道,附着力也挺好,基本上不掉。当然可能可能3M77胶也起作用了。就是贵,一罐20左右。
白色的地方用的是白色亚光漆。之前研究了半天照片,最后还是有一块喷错了,还是黑色的漆,想改回红色很费劲,就算了。
现在还差最后一些曲线部分没想好怎么喷漆,周末看看。

喷漆时找了一个特大号垃圾袋当背景,这是部分过程中的照片。

网友:
和我买的一样,我就拿自喷漆喷了点深灰中灰,搞点水贴,哈哈

楼主:
拖延了多日,终于完工。水平有限,多少还是有几处不太理想,下回就知道哪里要注意了。

最难处理的是机身侧面喷漆,反反复复好多回。美纹纸粘不好漆就洇过来,粘太好有时候下面的漆就粘下来了。底层处理的还是有些问题,下回试试专门的清洗剂。

机头加了一个卡录的摄像头,座舱盖要做成可以拆卸的,就没用自己做的座舱罩。

网友:
卧槽好帅,顶一下

网友D:
楼主用的是涵道还是腰推

网友E:
好帅,楼主是多大翼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涵道还是腰推

腰推,涵道水平低还不敢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帅,楼主是多大翼展的?

75cm左右

网友F(2021-04-04):
咋样,飞起来没有啊,我的和你一样,3S 2200电池放在上方,就是坠机好几次,现在放在下方,把重心调整在舵机摇臂前面2公分处,螺旋桨断了,等螺旋桨到了,改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咋样,飞起来没有啊,我的和你一样,3S 2200电池放在上方,就是坠机好几次,现在放在下方,把重心调整在舵 ...

我也打算用3s2200飞,还没飞。腰推都能把桨炸断, 这得摔多严重呀?重心太靠后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打算用3s2200飞,还没飞。腰推都能把桨炸断, 这得摔多严重呀?重心太靠后吗?

我的刚炸了,重心要保持在舵机摇臂处左右,我是滑跑飞的,刚起来,超过树高,没看清姿态,转个弯就日地球了,你看下你空机多少克,我是750克,我看有卖家说起飞600克,估计自喷漆喷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刚炸了,重心要保持在舵机摇臂处左右,我是滑跑飞的,刚起来,超过树高,没看清姿态,转个弯就日地球 ...

楼主你的飞起来了吗

网友(2021-08-24):
这小飞机涂装弄到这么精致,都舍不得飞了。保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忽略了一个问题 标准的打印机是不能打印白色的

白色一般用原底色,喷的时候遮住,撕下后就是白色了
来自微站

楼主(2022-06-23):
飞前留个影

试飞完全失败,重心过于靠前,油门到头飞不起来。虽然感觉推重比差不多1:1。
把铝合金起落架换成钢丝的,前起落架尽量高,让机头尽量扬,油门到底勉强起飞,但要一直大量拉杆,基本上没法控制,一转弯就掉下来了。

用的2200mah 3s,原来电池在飞机上面,改到下面并向后放,基本上接近螺旋桨。重心(绿线)稍微往后了一点。明天再试试。
这机机可能设计有问题,没遇到过这么难飞的。

来自微站

网友G:
我们这有4架这款su-27 很好飞的 姿态很好 配置是2216 带5寸3叶桨 也是3s2200(因为这电池很多才搞的这机子) 动力略过剩  和你的区别是我们没搞你这么重的起落架 只是钢丝的 另外是单独加的升降舵两个(原机是类似三角翼模式)重心位置在你画的两线之间 最后是我们的飞机上不带DaoDan(这玩意其实很影响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有4架这款su-27 很好飞的 姿态很好 配置是2216 带5寸3叶桨 也是3s2200(因为这电池很多才搞的这机子 ...

我的是2450kv,2212电机。6x4E马刀桨,感觉动力不足。3s 2200,也是因为这种电池多。
DaoDan的话可能影响速度,我也不想飞太快。现在的问题是飞不起来。也换成钢丝起落架,油门和升降都到底了,不抬头。
咱们两种机型完全一样吗?我看你机型头部好像是分开的。
来自微站

楼主:
我的是2450kv,2212电机。6x4E马刀桨,感觉动力不足。3s 2200,也是因为这种电池多。
DaoDan的话可能影响速度,我也不想飞太快。现在的问题是飞不起来。也换成钢丝起落架,油门和升降都到底了,不抬头。
咱们两种机型完全一样吗?我看你机型头部好像是分开的。
来自微站

网友:
确认飞机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你这个涂装太过精细了(适合收藏而不是去飞啊)头部是照片拍的当时还没把头盖粘上之前的 所以缝隙看着大 这个飞机很廉价所以就没给它拍过飞行视频 下次飞的话再录一个 反正我把配置也写清楚了 具体你要怎么调整看你飞机情况啦 最后DaoDan影响的不只是速度哦

网友(2025-03-23):
楼主,你做的Gromov 试飞院epo su27贴纸打印文件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