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充电包!

楼主(2021-03-05):
前几天本打算再买几块电,但在本论坛中发现了有位模友提及此充电包,X宝上查了一下介绍觉得还可以,下手了!很快3天到手,晚上充电!用了9个小时总算是满了!标配的充电适配器功率小点!第二天就到户外小试了下,感觉还可以,连飞9电(6S/1800),两块充(实际充了7块),两块飞,约13分钟满电基本能连续飞,爽! 9电下来户外电包还有94%,到家后到了96%!真心不错!

网友A:
我等分壓線等了9天才發貨...2/22買下 3/3才出貨
現在在集運中

网友:
让我想起了电动自行车的电池

网友B:
多大容量那一款啊?我也在构思整一个

网友:
就是个植保机电池啊,就是里面6s变成并联了

网友:
这个电池真的很棒,配合他的包,容量大,而且还轻;  大厂出品,安全性也好;

网友C:
是达普的那个吧?很不错的群里好几个模友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容量那一款啊?我也在构思整一个

24210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达普的那个吧?很不错的群里好几个模友在用

是的!配我的D6pro正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24210款!

这一款是461wh都这么经用,那28400那一款岂不是可以从早飞到晚了?

网友:
求个关键字

网友:
用这个充 6s1800 会飞到吐的!

网友D:
关键这个包是三元的还是铁锂的,三元就麻烦了不能满电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这个包是三元的还是铁锂的,三元就麻烦了不能满电存放。

是锂!18650.车用UL标准(这也是我相中的原因“相对安全‘心理因素’")!客服说可满电存储!对了我有一个疑虑 就是循环次数多少!说明书上没有!请知道的模友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锂!18650.对了我有一个疑虑 就是循环次数多少!说明书上没有!请知道的模友说一下!

2000左右

楼主:
太棒了!这是真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锂!18650.车用UL标准(这也是我相中的原因“相对安全‘心理因素’")!客服说可满电存储!对了我有一个疑 ...

我問客服 說是21700
順便問下這個是要螢幕旁的開關按下才能放電來用嗎?
還是線接了就能用了?
我買個32a的還沒到
海運大概要一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問客服 說是21700

可我的说明书上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問客服 說是21700
順便問下這個是要螢幕旁的開關按下才能放電來用嗎?
還是線接了就能用了?

接上平衡充就行了!它的右侧面有个开关!(不用开关,接上平衡充就得了).说明书上没指示出来!顶面那个开关只是屏显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問客服 說是21700
順便問下這個是要螢幕旁的開關按下才能放電來用嗎?
還是線接了就能用了?

就是这个开关:实际上它就是个屏显的总开关,没开它屏显不会显视!一开始我还已买了个坏的!屏显几秒就自动关闭!

网友F:
买21700电池自己组不就得了便宜很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21700电池自己组不就得了便宜很多呀。

我是相中了其整体性和安全性!4块电池钱就这样吧!自己组周边设备也得买呀!算下来总价不划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买21700电池自己组不就得了便宜很多呀。

我是為了圖個方便
還有那個外觀
裡面還有平衡電路板
充電起來輕鬆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相中了其整体性和安全性!4块电池钱就这样吧!自己组周边设备也得买呀!算下来总价不划算!

你这可能没算过细账,自己组你这样的21A时电包用21700电池6串4并才二百出头,要容量大点可以6串5并,6串6并不过三百出头,加点附件并没有多少钱就可以自己组出一个电包了。当然动手能力不行亦或者想省事那买现成的电包也可以呀,不过那个塑料外壳只是给了一个安全的假象,电包我总感觉就像一个大炸DAN所以在家储藏还是用了铁箱子,密闭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為了圖個方便
還有那個外觀
裡面還有平衡電路板

说实话图个方便倒是真的,有颜值要方便就要多花钱咯感觉这才21A电包,外场飞得多起码40A电包,电包不能以单节电池容量乘以并连节数来算的,电池放电截止电压必须考虑的,所以自己组电包的总容量必须得在自己需求数上再加大一点。
买的电包的总容量我想厂家没那么优秀的给你放宽吧?他若按2.7V的放电截止电压为21AH,那你如果以这个电压长期放电……算啦!也许我想多了厂家没那么损,应该考虑到崩溃电压的,呵呵

网友G:
看网上的广告还不错,也在考虑春天的时候也搞一个,还不知道该买多大的,估计应该是242V的,是21A461WH的还是32A692WH的,飞500以下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网上的广告还不错,也在考虑春天的时候也搞一个,还不知道该买多大的,估计应该是242V的,是21A461WH的还 ...

当然大一点的好!我在飞500pro和420,用1800/6S(3分钟),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大一点的好!我在飞500pro和420,用1800/6S(3分钟),感觉还可以!

看介绍采样,还是大一点的,所以,我也要搞个大点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相中了其整体性和安全性!4块电池钱就这样吧!自己组周边设备也得买呀!算下来总价不划算!

可以去咸鱼找专门做电单车电池的,也有21700电芯,叫他帮点焊什么的就行,价格也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我的说明书上是:

又去問了一次客服 說明書比較舊所以還沒改
是21700沒錯
隨便問了下是那一家的電芯
被無視了  估計不是松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锂!18650.车用UL标准(这也是我相中的原因“相对安全‘心理因素’")!客服说可满电存储!对了我有一个疑 ...

用就行了,不用管循环次数,绝对够你飞好多年了。

网友:
电包没那么娇气,用把,比买一堆电池省钱,省事。我是在出这个电包之前自组的,8s90A铁锂电包,充一次电飞一个月,从来不考虑截止电压,有一次放电放到只剩6V多,有两片电压是0V,开车到家都恢复到1V多了,充电器能检测到就没问题了,还有什么循环次数也不考虑,我这充一次飞一个月,估计够我用到老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祝爽飞!

网友H:
自己组是好事,可以省钱,但是也有很大问题,当然什么都不讲究只是组出来能用当我没说。电池组是有木桶效应,一s差整组差,性能和寿命都会打折扣。可靠稳定充放电平衡的21700电包,首先必须得好厂家的21700电芯,几块钱买全新好品质的,只能是想多了,然后批量分容匹配内阻及放电曲线,并联的每组单节容量差别10mah内,交流内阻差别0.5毫欧内,串联的每组总容量和总内阻根据你几p几s必须在合理范围十分接近,最后就是安全可靠的焊接和封装工艺。业余条件是搞不出好的电池组,花钱买达普这个也不冤枉,即便自己能搞出一样的品质的,成本也低不了多少,唯一低的就是自己的人力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组是好事,可以省钱,但是也有很大问题,当然什么都不讲究只是组出来能用当我没说。电池组是有木桶效应 ...

学习了!谢谢您的科普!

楼主:
今天又出去飞了!前后共充14电了,电包还有80%!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出去飞了!前后共充14电了,电包还有80%!

请教你是怎么安排飞行间隔时间。平时连续6块电池,降下来后一到两分钟换电继续。最后一块电池就觉得注意力有点不集中,再飞下去容易操作出错。因为看你这电包容量太大了,出门时充好450级6块电池,外面充个20次。550级飞8电,足够一天了。电包很少有这种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你是怎么安排飞行间隔时间。平时连续6块电池,降下来后一到两分钟换电继续。最后一块电池就觉得注意 ...

我基本就飞10电(再多了容易走神!),就带4块电,两充电两飞就可以了,我用的是6S/1800电池用3A电流充13分钟就满电了,我没有大机只有450(改480)/420/500这三种,保证三机的通用。所以带4电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