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一下F3/F4飞控在自稳模式下会偏的调整方法

楼主(2021-03-05):
在家玩小机的时候,或者救场的时候,自稳模式还挺好用的,不过可能出现自稳模式下会往一个方向偏的情况
这时候,切记不能使用遥控器的微调来调整,需要在BF里进行配置

图中红框部分
如往左偏,则横滚微调需要是正值,否则是负值
如往前偏,则俯仰微调需要是负值,否则是正值

也有可能飞控并非标准安装,正负值需要交换,不过总体来说就是调这里就对了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我觉得可以连上BF先放平飞机直接校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再根据需要去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我觉得可以连上BF先放平飞机直接校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再根据需要去微调

肯定是要先校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不过通常情况下,校准完且手动模式pid调整好了以后,自稳还是会朝着一个方向偏的,虽然可能不是太厉害,不过为了追求更好的效果,可以用这里来调

网友:
有一些小飞机,比如mobula6,插上USB接口就放不平,这个方法还是比较有效的,谢谢分享

网友(2021-04-26):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回去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2022-06-04):
我也遇到了一樣的問題!調整有效!感謝!

网友B(2022-07-26):
呃........为什么不能通过微调键来调整?
通过BF改一次试一次也挺麻烦的。如果这种偏移能够在遥控设置并上传修正,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
新版BF还有这个没有

楼主(2022-10-03):
引用 网友B:
呃........为什么不能通过微调键来调整?
通过BF改一次试一次也挺麻烦的。如果这种偏移能够在遥控设置并上 ...

因为微调相当于修改了你遥控的中立点,那么在手动模式下,操控会有问题

网友:
都是无用功。自稳会偏,这就是个正常现象。去研究这个的时间多练练手动才是正道。

自稳的偏移,是可以修正,但是你要搞清楚,第一,你校准陀螺仪的时候飞机不可能绝对的水平,你家桌子和地面也不是绝对的水平。第二,自稳的偏移是陀螺仪吸收飞机的震动后累计产生的误差。可能起飞只向左前偏移2°左右的修正量,但是飞2分钟之后可能需要修正4°才能保持不偏。你怎么调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还有。什么叫自稳不偏。。就是放开摇杆只控制油门飞机订钉子?这是做梦啊。。。。即便上述校准和震动都做到绝佳。那么你自稳时候空气流动,都会带偏你的飞机。。。你去一个密封的房间飞飞机,只为飞机自稳不偏么?有啥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微调相当于修改了你遥控的中立点,那么在手动模式下,操控会有问题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