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AV 2.6固件,固定翼飞机的返航高度问题

楼主(2021-03-05):
请教INAV 2.6固件,固定翼飞机,我的返航高度设置到80米,返航不降落。

现在飞200米远,高150米,通过遥控器切返航,飞机正常返航到起飞点附近做盘旋飞行。问题来了,飞机一直保持在150米左右盘旋,并不会慢慢降到80米。

这正常吗?

网友:
感觉是设置问题吧

楼主:
刚发现,在高级设置页面,的"RTH and Landing Settings"中,有RTH altitude和RTH Home altitude,我的RTH altitude是80米,但之RTH Home altitude是0,0即是不用这功能的意思,现在把RTH Home altitude设置成75米,下次再试飞看是不是问题出这了。

INAV2.6之前的版本没有“RTH Home altitude”这项的。

楼主:
今天试飞了,已证实是上述问题,现在返航到起飞点后,会做盘旋下高飞行,降到设定的75米左右。

网友A:
2.5有这个选项么?我的飞机回家后会自动降高度。我设置的高度40m,实际他在缓慢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有这个选项么?我的飞机回家后会自动降高度。我设置的高度40m,实际他在缓慢降落。

我没用过2.5,我一开始就用2.6了,2.6有这选项

网友:
你飞远点,他回家才能降到80米,不然还没降到80米就到家了,当然就保持当前高度盘旋了。但是你可以设置RTH Home altitude这个参数就是在家头顶盘旋的高度

网友:
INAV 2.6固件有什么新特性吗?

网友B(2021-04-29):
请教下大佬 INAV固定翼怎么设置  副襟翼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大佬 INAV固定翼怎么设置  副襟翼混控

是副翼兼做襟翼功能?个人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用遥控器的混控加开关来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