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为什么我的gps保存不了。什么设置错了吗

楼主(2021-03-05):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GPS没连上吧。你检查一下GPS的接线,GPS的RX接飞控的TX,GPS的TX接飞控RX,在端口页面把对应的UART设成GPS。还有飞机要上电才能给GPS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GPS没连上吧。你检查一下GPS的接线,GPS的RX接飞控的TX,GPS的TX接飞控RX,在端口页面把对应的UART设 ...

连上了。都有10颗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