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个转接口电路板

楼主(2021-03-05):
有个外触摸屏,是TTL接口,一直未接电脑,想做个电路放在串口壳里

电路板做大了,没有线卡的位置了

重新做完了

离成功不远了,?怎么电脑后面也是公口

重新画图加工,这是反面

这次对了
电路焊接从略,太小了不好拍,在放大镜下面焊的

电路里放个LED,发信号时会闪的

键盘没地放了,想给屏幕转90度,XP系统显示里没有可选项。
也算是完成了。

网友A:
俺用三氯化铁制作过  俺也用断的钢锯条刻制过

网友:
雕太深了,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用三氯化铁制作过  俺也用断的钢锯条刻制过

我也用过,还用圆规夹钻头钻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用过,还用圆规夹钻头钻孔

有过共同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