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烧了,求高人指点

楼主(2021-03-05):
目测就两个驱动芯片烧了,上面的型号能看清楚,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有耐电流更强的同类型的芯片可以替代呢,另外,这两个芯片为什么要用不同型号的,他们功能不都一样吗,一个复制正转,一个负责反转,是不是这样。

网友:
这个需要学习电子电路方面的知识

网友:
8脚MOS管吧

楼主:
谁来解答一下

网友:
旧舵机拼凑

网友:
芯片烧掉一般是碳刷磨损了。尤其这类铁刷电机

网友:
能返厂最安心

网友:
可以看看h桥的知识,两个MOS应该一个是N型,一个是P型。肯定可以用极限值更大的管子替换。

楼主:
或者换个问法,如果你懂电子知识,换做是你,你打算换哪个型号的ic来修复这个舵机电路板

网友A:
芯片上不是有型号么?你照着去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不是有型号么?你照着去买就好了。

想换耐电流大一点的,我知道肯定可以,实在每人指导就只能买一样型号了

网友A:
可以自己在手机上装一个半导小芯软件,查兼容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在手机上装一个半导小芯软件,查兼容的芯片。

那么方便啊,关键字是啥

网友:
名字就叫半导小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