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1-03-06):
玩过车用两冲程甲醇发动机,已经玩的很溜了,昨天收了一个两冲的摩托车发动机,这类发动机的化油器为啥都要设计有一个油浮桶室呢,油锯这种就没有也是两冲汽油的呀,华波罗也没有

网友A:
摩托车发动机要耐用省油 浮桶式化油器供油精准耐用不易坏但化油器水平变化角度不能太大  而割草机小发机对油耗不注重工作时间运低于交通工具  膜片式化油器可以任意角度工作供油  但膜片是易损件  各有优缺点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摩托车发动机要耐用省油 浮桶式化油器供油精准耐用不易坏但化油器水平变化角度不能太大  而割草机小发机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托车发动机要耐用省油 浮桶式化油器供油精准耐用不易坏但化油器水平变化角度不能太大  而割草机小发机对 ...

膜片式的是啥工作原理,为啥不能像甲醇机那样,直接从邮箱用管子导进来,中间要经过一个膜片是为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膜片式的是啥工作原理,为啥不能像甲醇机那样,直接从邮箱用管子导进来,中间要经过一个膜片是为啥

膜片式化油器有个孔和曲轴箱相连,曲轴箱随着发动机工作气压波动膜片就吸油了,甲醇其对混合比的要求比汽油机低,所以说汽油机不能用甲醇机那种方法,而且废油小模型的甲醇,其对油耗不敏感,对混合比也不敏感,而膜片式化油器的汽油机混合比要求比甲醇机高,磨片式化油器里面也有增阀控制油量大小的,摩托车的化油器,他的浮筒控制相于主油针,任何化油器都有三个控制点,一个是组油灯,一个是混合比油针,一个是怠速大小调节口,所以说甲醇其的负有真叫袋鼠有真是错误的,小游真是主要控制点,他是管混合比的,而大有真反而不重要,好的,甲醇机发动机的化油器设计,她的小油针随着油门的大小宽度正好和混合比匹配,而国产的老三叶发动机设计不够精确,所以说如果再小油门,当怠速螺丝用大油门时会熄火,所以说国产发动机贾成绩要在高速时调,调混合比
来自微站

网友:
就像语音输入错别字多

楼主:
那突发奇想,是不是汽油机可以烧甲醇?昨天我试了,用甲醇,转了三四圈就再也打不着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