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会不会有像穿越机那样的开源陀螺仪呢

楼主(2021-03-06):
首先,本贴只是个人的白日梦而已,毕竟开源要靠大佬们用爱发电,像我这样的菜鸟只能yy一下,等着大佬们的劳动成果
为啥会有这种想法呢?我从穿越机转到直机,现在两种机都有飞,而穿越机的betaflight固件如果有一些功能用在直机上,肯定会爽到爆,就有感而发写下此贴
比如陷波滤波,从陀螺仪信号中移去特定频率范围的噪音,也就是震动;大部分直机都飞定速,对应的震动频率就不会变,正适合用陷波滤波把它们除去。这样可以放宽对机子排震的要求,状态不好的机也可以飞。陷波滤波在betaflight很早的版本就有用到,穿越机板块有很多相关贴子;我在2017年也翻译过bf官方Wiki的滤波的东西,在我的主页,不过老帖子仅供参考,现在算法又进步了

还有用S.port或者F.port回传各种信息,以及给飞机调参。用opentx系统的控收到回传信号后可以打开低电压之类的提醒,还可以跑个lua脚本,在控上给飞机调参,就像vbc那样。这些功能在穿越机上都很成熟
对我(这样的穷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拉低价格穿越机飞控一百多块,带回传的接收机几十块,opentx的控不到一千,就能用上很多方便的功能,岂不美哉
从技术上看,穿越机固件用在直机上,大概就是修改混控类型、增加关于锁尾的算法,再阉掉反乌龟之类的直机用不上的功能吧。这方面我只是个小白,瞎猜的orz
最后,再回到开头那句话,此贴只是对未来的一些美好幻想,我除了空想之外啥也整不出来大家看完就当作图一乐吧,不用上纲上线
(win10阉掉flash之后怎么上传大图啊,遥控的截图刚好510k发不上来。。。。。

楼主:
再幻想一下,穿越机用blheli-32电调可以用双向dshot信号,一根线就能传输油门和回传马达的转速;飞控知道转速后可以开转速滤波,针对转速把马达产生的震动滤掉。如果直机也用上这个功能,就可以过滤马达、大小桨的震动,排震也不至于那么头痛。dshot也可以用在舵机上,它的信号刷新率比窄屏尾舵的560hz高得多,理论上可以提升锁尾效果和跟手程度,不过受制于舵臂速度可能提升不大
我从穿越机转到直机,见证了穿越机信号从pwm、oneshot125到multishot和dshot,滤波器从低通滤波、固定频率的陷波,到动态陷波,再到根据马达转速来的rpm滤波,软件一直都在进步;但是感觉直机在软件上没啥新花样(可能是我阅历太浅)。直机太小众了,不知还要多久才能等到这些技术。。。

楼主:
啊这,一刷新就消失了

网友A:
穿越机折腾群体大,直升机太小众了。穿越机便宜,直升机贵,炸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折腾群体大,直升机太小众了。穿越机便宜,直升机贵,炸不起

确实,所以只能空想了

网友:
感觉应该会有的,有人已经用f722飞小直机了,刷的ap固件

网友B:
betaflight固件说不定以后会出适配直机的模型,毕竟现在已经有适配三角翼的模型了。这种事情还是可以憧憬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taflight固件说不定以后会出适配直机的模型,毕竟现在已经有适配三角翼的模型了。这种事情还是可以憧憬一 ...

理论上也可以自定义混控,但是尾巴没有专门优化,自己搞也没这水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上也可以自定义混控,但是尾巴没有专门优化,自己搞也没这水平。。。

混控毕竟还是控制层面的,不像模型这种直接是底层算法。就看有没有既玩直机又玩穿越还懂编程的大佬加入BF的团队来搞一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控毕竟还是控制层面的,不像模型这种直接是底层算法。就看有没有既玩直机又玩穿越还懂编程的大佬加入BF ...

混控是把横滚、俯仰这些控制轴经过运算后输出给舵机,改变混控就可以适配不同机型。底层算法就是pid、滤波这些,最好是按机型来设计。我们也只能期待这方面大佬的出现了

网友:
KBAR太便宜了 扼殺了那些想開源的人

网友:
穿越不容易砍死人,直机容易。

网友C:
现在的乐迪miniPIX可以用是直升机上,我也玩过,主要就是调参实在难搞。现在的乐迪固件已经有开源的了,但我听说的是四轴固件,至于直升机固件现在有没有开源的,我还不知道呢,如果市场有需要,估计乐迪也会搞吧。

网友:
有不少开源直升机飞控啊,只是一般人不敢玩,这个不敢玩并不是直升机危险,而是一般人用这些飞控无法让飞机飞起来

网友D:
有,apm和pixhawk都有值机固件,论坛里已经有大神实现了,但直机毕竟大刀片,危险价格也贵,所以一般都不折腾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apm和pixhawk都有值机固件,论坛里已经有大神实现了,但直机毕竟大刀片,危险价格也贵,所以一般都不折 ...

这两个不太了解,它们都比较偏向飞航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乐迪miniPIX可以用是直升机上,我也玩过,主要就是调参实在难搞。现在的乐迪固件已经有开源的了,但 ...

pix是比较偏向飞航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pix是比较偏向飞航线吧?

PIX安装到直升机上,主要是用的飞控的平稳性,所以主要是飞航线,也可以3D,但如果飞3D,就没有陀螺仪好用了。

网友E:
betaflight的飞控程序早就有直升机的模式,但是不知道优化的怎么样
实在不行可以在CLI命令行编写直升机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betaflight的飞控程序早就有直升机的模式,但是不知道优化的怎么样
实在不行可以在CLI命令行编写直升机的程 ...

cli按道理是可以改混控,不过bf应该没有针对直机的优化,比如锁尾、螺距补偿这些,不太敢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