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同志给小车和小铣加数显尺么?

楼主(2021-03-06):
手艺比较野,耐心也没有,经常做一个零件报废一堆废料。心血来潮加个数显尺。有加过的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以前论坛里有帖子的,可以搜到

网友B:
楼主你的黄山250
和徽盛25铣 质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黄山250
和徽盛25铣 质量怎么样

反正能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论坛里有帖子的,可以搜到

关键词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词推荐一下

就搜 装数显就可以

网友C:
铣床不知道,小车,如果没买光栅尺的话还是别安了。空间太有限了。我的也是250,扔那五六年没用,今年心血来潮也买了光栅尺装上,拆机,清洗,花了半天时间。两轴光栅尺装了3个半天加一个晚上太累了。尤其是X轴没空间,花了2个半天X轴装在卡盘这边,弄好,一试卡盘只能夹小料,夹大料有干涉,又拆。。又花了好多时间装在另一侧。。装好又发现装的高了几MM,刀架上的小托板行程受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铣床不知道,小车,如果没买光栅尺的话还是别安了。空间太有限了。我的也是250,扔那五六年没用,今年心血 ...

装不了的话就只能一边干活一边打表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铣床不知道,小车,如果没买光栅尺的话还是别安了。空间太有限了。我的也是250,扔那五六年没用,今年心血 ...

铣床搞好了,车床有难度x轴大梁空间太小,塞不下感应头

网友:
我把我的西马特C2加了2把数字卡尺,用起来特别喜欢

网友:
我装了, 有点用处, 挺方便的

网友(2021-05-15):
我也装的这种简易的,只装了一个轴,发现先调节再锁定可能还行,动态进刀完全没精度,后来还是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