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飞控

楼主(2021-03-06):
朋友给了个穿越机,没玩过,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飞控?刷什么固件?接收机怎么焊?谢谢!

网友:
AIO?光飞控怎么会有数码管

网友A:
上面是图传,下面是分电板,看看飞控还能用不。新的F4很简单,默认简单配置遥控器就可以,以前的调PID……还是放弃吧。保险飞不了。去论坛潜水,B站学习教程吧。涉及电调刷写或者软件更改转向,烙铁焊功,万用表测量,等等

网友B:
双层飞塔,下面是4和1电调,上面是集成了图传的飞控,辅件连接应该是有专门的接插口的,集成图传的飞控好像MATEK和KK的比较多.可以接BF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图传,下面是分电板,看看飞控还能用不。新的F4很简单,默认简单配置遥控器就可以,以前的调PID…… ...

建议您看看账号注册时间,潜水我是我的爱好,只是没玩过穿越机而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谢谢你的回答,希望您有更有建设性的意见

网友C:
Awesome翱翔的产品,不知道倒闭没,接收机好像插口的,要问店家找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Awesome翱翔的产品,不知道倒闭没,接收机好像插口的,要问店家找接线图

谢谢,没有卖家···朋友送的···关键是朋友估计也玩不来才给我的哈哈哈,要不然都不会上来求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层飞塔,下面是4和1电调,上面是集成了图传的飞控,辅件连接应该是有专门的接插口的,集成图传的飞控好像MATE ...

谢谢,一直没时间试,这两天试试~有不懂再请教